[電腦週邊] ASUS VW222S LCD 簡單拆解

楼主(2011-04-27):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5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6
我只能說 燈管 LCD... 真的很熱... 熱到板子都變色了....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7
高壓背後 變色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8
友達(AUO)的面板

PS: 好奇的是... 怎麼這台LCD 那麼多個卡榫啊!!!

順道一提... 這台22吋 有四個燈管...

网友:
不爽建議改公板高壓板XD
反正原本設計就不好,要注意散熱~

网友:
這部也是用AUO SMART PANEL,跟之前在下拆的BENQ G2400W一樣

楼主:
這台大問題是沒有....
不過有個小問題... 想詢問詢問...
這台開機有點慢... 按下電源按鈕得等 8 秒 才會顯示正常的畫面...
(當然頭先的 ASUS 是壓下去馬上顯示... 爾後等個4秒左右才正常顯示螢幕畫面)

狼大~~~ 依照你的經驗~~~ 這問題會出在哪啊?!

网友A:
我只能說 燈管 LCD... 真的很熱... 熱到板子都變色了....

因該部是這樣說吧!!那邊是高壓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說 燈管 LCD... 真的很熱... 熱到板子都變色了....

因該部是這樣說吧!!那邊是高壓部份 ...

這倒是真的... 所以我在螢幕的散熱孔上頭 加上了 風扇了說....
(過幾天得去台北... 再買比較安靜的風扇......)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9

网友B:
回复 网友C:

OSD內若有輸入信號優先順序選擇的話,選到最常用的埠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OSD內若有輸入信號優先順序選擇的話,選到最常用的埠試看看 ...

這台很陽春啦! 當初買來只是因為 俗 !!!   只有一個VGA輸入(D-Sub)摟....

网友B:
不過仔細看了一下,這螢幕有送修過嗎?
因為面板後面貼了一張AUO維修標籤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仔細看了一下,這螢幕有送修過嗎?
因為面板後面貼了一張AUO維修標籤 ...

有維修過 不過只維修"按鈕"的部分.... 其他應該是沒維修過才對~

网友(2011-07-19):
小弟手上這台螢幕最近怪怪的
電腦開機螢幕有顯示
到winxp跑馬燈的時候
約4秒後螢幕就黑掉
再來就什麼都看不到了(電腦確定正常.也有用筆電測過)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螢幕訊號切換的瞬間
可以正常顯示3~4秒.然後就黑掉
請問這大概是那裡出問題?
感謝

補充:
用燈照有看到畫面.燈管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