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給PL13W日光燈的傳統安定器

楼主(2011-04-27):
最近洗電路板需要用到日光燈,之前是使用20W直管,但體積實在有點大,所以想用PL13W日光燈來當曝光機。
雖然傳統的預熱式安定器是笨重了一點,不過還是很耐用的,這顆燈泡大概也用了七、八幾年(以前的東西真的很好),安定器拆下後也擺了3年多了,現在依然可正常使用!
以下是電路,主要的安定器採用早期的球形省電燈泡中拆下的,拆下來一直擺著,這次總算用上了:
首先拆下了球形燈泡的安定器,由燈泡底部慢慢撬開,可以得到完好的玻璃球,清洗噴砂後可以當成魚缸呢!
安定器:
做這個為了用來推這隻燈管:
我們需要一顆150V、5uF的啟動電容(只要是能用在交流的電容都行),20W日光燈具拆就有,我這兒還是一堆的.......
之後先把零件排好,準備裝到盒子中;可以看見多了一顆20W、100歐姆的電阻,因為實驗中發現,管電流還是偏高(135mA),所以在電源串連一顆100歐姆,電流降下至120mA以下,比較差不多了,雖然損失了一點效率不過還在50%以上:
接著都把零件焊好:
塞到盒子裡:
為了避免蓋上的端子碰到鐵芯短路,所以我用一層塑膠袋當絕緣,多餘的空間用泡泡袋塞滿:
完成!
預備!!(可能要54321放煙火........):
嗯嗯!成功,還不錯,啟動後5分鐘,電流約在112~120之間:

网友A:
.....用電容..來限流....這招確實不錯....
但這麼大的電容....要小心過熱爆炸的可能性...
那顆電感有可能會產生高溫..
但因為被你用電容限流了..也不知道會不會發熱了.....

楼主:
呃...加上電容只要不是要限流(與110V LED不同),雖然加上去與未加上輸出電流的確會改變,不過原理與110V LED不同,可能跟LC共振之類的有關。
當電容拆掉時,電流會提升到230mA,燈管很容易燒毀,加上電容後才會降下至135mA,原理何在也不清楚....
限流主要是靠電感的感抗達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電容..來限流....這招確實不錯....
但這麼大的電容....要小心過熱爆炸的可能性...
那顆電感有可能會 ...

看清楚,那個電容是在做限流嗎?
限流的電容是串還是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那個電容是在做限流嗎?
限流的電容是串還是並?

...該不會是使用電阻限流....
用電容補助啟動.....
剛剛詳細看看了一下~好像是這樣的線路
不過發文的怎麼沒出來說明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是使用電阻限流....
用電容補助啟動.....
剛剛詳細看看了一下~好像是這樣的線路

你再想清楚,電阻限流是並還是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再想清楚,電阻限流是並還是串.........

他那20W的水泥電阻~~是串過去的阿...難到還會並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那20W的水泥電阻~~是串過去的阿...難到還會並連???

那一顆大水泥喔。算是吧。
我以為你說那個跟電容在一起的小顆的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顆大水泥喔。算是吧。
我以為你說那個跟電容在一起的小顆的勒。

電容那顆放電用的~~一看就知道不是用來限流的了..

楼主:
呵呵...實驗時我用了一顆40W的燈泡串聯在交流電上,以防短路時放煙火,雖然沒有發亮,不過燈絲溫度可能已高,所以變成一顆電阻。當實際上電時才發現這現象,所以多串了一顆水泥電阻。並聯於5uF的電阻為1M,作為放電用,以防切斷電源後留下餘電。

所以電路變更為這樣子:

順帶一提,因為喜歡奇異的標籤,所以把它給貼上去了~~

网友:
那是提高"功率因數"的補償電容.....那裡面"應該有"並聯電阻了..(我沒拆過)

楼主:
對,因為盒子的空間不夠,所以我把頭拆掉了,然後自己在焊上1M的電阻(原本裝在頭上面,就是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