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100KBX2可變式電阻

楼主(2011-04-27):
這棵是CROWN卡拉OK擴大機上的音量旋鈕
請問哪裡賣的到這種的可變式電阻?
或是有人有賣可以賣我
麻煩請板上大大們提供一下
謝謝~~

网友A:
這種 電位器是附馬達可作遙控音量調整型的,看起來是有中間抽頭型的,
不知您是馬達壞了,還是電位器的碳膜壞了?
在舊料堆中翻到一隻,可惜規格不一樣

楼主:
大大您好
我的是電位器的碳膜壞了...
腳位不一樣
真是可惜@@

网友:
ㄚ凡你把東西拿來給我,我拿去問我朋友專修音響應該有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明天去找你...
謝啦n_116|

网友:
或者你可去長明街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東西我找到囉...
我去長明街找的...
真的有人賣耶....
謝啦....
也謝謝bigll大大~~

网友:
那就恭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 電位器是附馬達可作遙控音量調整型的,看起來是有中間抽頭型的,
不知您是馬達壞了,還是電位器的碳膜 ...

請教一下, 這種零件我沒看過..

馬達是用來控制可變電阻的嗎?

比如說用遙控控制馬達, 改變 VR 值, 進而調整音量或是音質?

我說的對嗎?

^_^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滴..
馬達是由搖控器在控制音量的..
一樣是轉動可變電阻調整大小聲..

网友:
回复 网友D:

長知識了..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一家的可變電阻貨會比較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
這個我也不清楚..
小弟是第一次接觸這種東西
所以也不知道能用多久n_061|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只是要問在那一家買的.
常去的三家,沒有3K AX2 的日製品及台製品.

楼主:
哪一家買我忘了捏...
那是一間修音響的小店面
至於哪一家要到現在看才知道@@
禾樺也有賣...但腳位不太一様...
一樣是二排...但和樺只有6腳..
我是覺得應該可以用啦..
但想說看買不買的到一樣的
於是一間一間找....
找到一模一樣的才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