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跑馬燈製作方法~

楼主(2011-04-27):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想DIY LED跑馬燈,不知如何製作及去哪購買材料
請懂的大大教一下感恩

网友:
我最近也在想這種東西 ,配件大陸都有我覺得最難搞的應該是外殼

网友:
請問想DIY LED跑馬燈,是指街上看到的那種跑出一串移動的文字嗎?
如果是這種的,建議不要自己來,因為太累了,
要會自己設計電路、寫單晶片程式、LAYOUT PCB、焊接零件等等,
每一項都是大工程,不是說今天要做,明天就生得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上掏寶網購買就有了.

网友:
這裡有日本的資料可以參考.
http://www.asahi-net.or.jp/~rn8t ... trix-led/index.html

网友:
是想要玩玩還是想要做產品?有不同的做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小弟是無聊想玩玩啦

网友:
那就先想想你要怎麼點燈.
如果以IO去一顆一顆點是不可能有那麼多IO給你玩.
所以要用"閃"的.
就要玩"陣列"方式.
你可以先找找看怎麼控制陣列.

网友B:
要用陣列掃瞄的方式.
這一定要用到單晶片了. 否則也得用到可程式化的IC
要用純硬體電路的話... 對我來說真的是超困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陣列掃瞄的方式.
這一定要用到單晶片了. 否則也得用到可程式化的IC
要用純硬體電路的話... 對我來說真 ...

當然要用到單晶加上硬體線路.
shift 一定要用到的邏輯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陣列掃瞄的方式.
這一定要用到單晶片了. 否則也得用到可程式化的IC
要用純硬體電路的話... 對我來說真 ...

我看作有人用硬體電路做出來.....
只不過~~~有數量限制就是了....

网友:
這是最常用的軟體 買個控制卡 led模塊看要多少字就加幾塊一直並上去就ok
http://bbs.pigoo.com/thread-28619-1-2.html

网友C:
我有買一個可顯示8個字的....
等我有空找時間拆解給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買一個可顯示8個字的....
等我有空找時間拆解給大家看....

說真的~~玩跑馬燈落伍了拉......
現在玩..LED顯示器~~最好了~~
不過~~超級貴的...真想敗一台來玩...
真正的LED電視....

不是現在賣場看到的LED電視(LED背光液晶電視)

做出來~~像這樣..

整套材料不含組裝含運要價8萬左右...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ED模組啊.....
8萬?大陸貨吧....
光磊的一個模組也不只8萬.....
更不用說我常在摸的MITSUBISHI或是Daktronic的模組.....更貴....
這還要看點距多少....
室內用和室外用的又不一樣....
LED本身哪裡生產的也有差異....
台灣或是大陸貨,價格是便宜,但是很快就壞了....
多半用不久就出現色衰和光衰....
如果是日本Nichia的,室內用的一顆LED就要十幾元了.....
室外用的更貴....
後面的控制板我常在修,尤其是光X出的模組,爛死了,三菱的好歸好,價格貴死人,
可是光只有模組也不能用....
還要矩陣控制器+控制電腦+軟體....
矩陣也要看幾進幾出,價格可以從幾十萬到好幾百萬....
你貼的那規格很爛耶....1R1G1B....沒有動態補色功能.....畫面會很粗....
SMD還只做1R1G1B,顏色會爛到爆.....
可視角度也太小了一點,做室內用水平角度應該要超過140度,
不然旁邊看就整個暗掉了....
要不要我介紹你來做這我行,你就每天都摸的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ED模組啊.....

呵呵~~~確實是大陸的
一般的~~沒人玩的起拉...
更何況要做的那麼密....而且還是彩色的...
現在外面看到的後期LED看板...
全都是大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公家的還是不會出現大陸貨...
至少還會用到光磊的.....雖然很爛.....
國際的也有人用,不過也是台製的,因為日本國際已經退出LED顯示幕市場了....
以前還看的到Barco的,不過最近因為大陸仿品猖獗,
所以也少見了....
基本上這市場是很狹隘的,主導的就是那幾家廠商,
一分錢一分貨這句話在這市場是很實際的,
大廠的就算用了三到五年,也幾乎看不到所謂色差色偏色衰這種問題,
大陸貨一般兩年左右就完蛋了,
然後就廢在那不會再用了....也不會要修....
因為維修費和當初建置費差不多了....
這樣說吧,連大陸官方自己都不用他們生產的LED模組,
寧可用Barco或是Daktronic的進口品....

网友:
光磊XXXX的
股票都沒漲,都趴在那里很久了
原來被人嫌爛成這個樣子,漲不上去原來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