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922D 藍燈恆亮,無背光

楼主(2011-04-27):
本來只是無法開機,把保險絲換掉並把cp19、cp20拿除
有測試OK,就開始組裝..裝好在測試就.....................
問題發生了,電源插上打開結果藍燈一直亮著也無背光
怎麼會這樣阿...

网友:
高壓端補焊一下看看

网友:
你檢查電源版的960是否受保護了
電源版的故障點還未排除

楼主:
要怎樣看960是否受保護了呢(我是新手)

网友:
無信號入AD是否會綠跳橘燈?若無則為AD異常
可以檢查AD上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沒輸入信號會不會跳回橘燈?
會→檢查背光電路及背光ON/OFF腳電位
不會→AD上各穩壓IC電源、MCU是否異常

网友:
單獨接電源是看高壓是否故障

楼主:
信號線有插攬燈恆亮,若沒插也一樣是恆亮著
剛換上保險絲是正常的ㄟ.....為什麼螺絲鎖上後就變成這樣呢
確定沒有去(壓絲)到
那狼大穩壓IC的支廖要去哪邊找呢....

网友:
穩壓IC多有編號,先測量各腳電壓狀況吧

网友:
檢查EEPROM 及 5451 電源管理 IC  及其他電路 MCU  ~~~~~~~~~~~

楼主:
先來這一張,跳動的那顆 ic 編號是9435m

网友:
問題似乎出在圖一另一組輸出跳動的電壓,檢查該迴路對地阻抗

楼主:
那兩顆IC是一樣的,編號都是9435m
但卻有不同的電壓...那是不是代表那顆以已經壞了呢???還是有其他的可能呢??
紅色箭頭指的那顆電容應該是輸入IC,那輸出是不是那藍色指的那顆......我這樣說對嗎???
檢查該迴路對地阻抗是要怎樣量呢
謝謝狼大肯教我..我比菜鳥還要菜~~不要笑我喔

网友:
先用手電桶看一下有無影像
再看一下高壓或是燈管再測式一下嗎??我覺得這二邊的問題較大
應該是背光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QP14與QP6都是MOSFET,用於該降壓電路中兩組不同輸出,在斷電下測量其四支腳相連的那邊對地阻抗有沒有明顯過低

楼主:
e0982296321  前輩
手電筒好像照不到東西ㄟ...

狼大
這是這兩顆對地阻值

到底是哪顆壞了呢????

右邊那顆,如果若把測試棒交換測量又會測到不一樣的阻值
左邊那顆,測試棒交換測量都一樣

网友:
hot10184 大 你先看看有關 PWM IC FP5451 DC/DC 應用圖.

----------------------------------------------------------------------------------
剛巧小弟有這塊板的電路圖,希望對你有用.
因為上載圖片限制,所以分開數張上載.

上圖是 CMV-922D A190E2-H-S1 中 PWM IC FP5451 PIN 定義圖.
FP5451 有兩路輸出 OUT1 / OUT2 用來控制兩組電壓 5V / 13V.

上圖是其中一組 5V 的電路圖.看你之前的測量應該是沒有問題.

上面兩張圖片是另一路 13V 的電路圖,它是由 FP5451 OUT2 來控制 9435m P-Channel MOSFET 輸出 13V 電壓.
從之前測量估計可能是 9435m 損壞或是後端有零件短路引致.你可跟據零件編號分別測量.
小弟是業餘新手,還是請狼大指正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 電路圖 ^^

楼主:
謝fatma 大的電路圖,感覺上就是那顆IC壞了
那請問個位前軰這顆9435mMOSFET哪裡找的到呢(上各拍賣站都找不到耶)
或是哪顆能代替呢

网友:
9435M 可以用 FDS9435A / FDS4435 代替.
這兩種在露天有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1163143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219122604

付上 DATASHEET 給大大參考.

楼主:
謝謝 fatma 前輩
我以買了,等東西寄來再來搞搞看.....
會再上來報告,謝謝前輩們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