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948A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背光高壓保護)

楼主(2011-04-28):
  此液晶螢幕型號是"CMV 948A",打開電源開關,螢幕亮...一秒後背光熄滅,很常見的故障,也不需要太多的說明,就是高壓電路的問題。

  拆開後,大概端詳了一下,非常的肯定這是被修過的,鐵框四週鋁箔膠帶拆掉了,背面焊點有補焊過的痕跡,正面則非常明顯的兩顆電容也被拆換過了。

  想說是高壓電路的問題,就先量一下供電的情況,一量就覺得不對勁,24V!?...有沒有搞錯!看到這裡...各位可別認為 24V 是錯的,有問題的是那兩顆被拆換過的電容 1000uF 25V,在 24V 的電路上裝耐壓 25V 的電解電容,很難想像它能撐多久!?

  註:這兩顆電容,原廠用的是 220uF 35V 的電解電容,這是在網路上查到的資料。

  背光一閃即滅,很常見的故障,也就是高壓電路保護了,一般大多是零件短路了、壞了等等的問題,處理方式不外乎就是換換電容、電晶體、FET,麻煩點的換換 PWMIC、高壓線圈...等等的,大部分都能解決這類的故障。
  此機高壓電路主要的零件有 BIT3715 PWM控制IC,驅動元件是 P2804ND5G P+N MOSFET 封裝型態是 TO-252-5,雙組線圈單顆封裝型高壓線圈(不知道有沒有搞錯?),以上主要的零件,能換的已換過,能量的也都量了,連一些 SOT-23 封裝的晶體、二極體等...也都量了,也都確認沒有問題,但是那個背光...仍然是只會一閃即滅......??
  原本想說這種故障,只要找出壞掉的零件,就能修好的,結果...一直拆零件測量,沒想到卻反而浪費了更多的時間,實在想不通為何找不出壞掉的零件。無奈下只好上網找一找有沒有相關的維修資訊,就在一堆雜七雜八的資訊中,一段文字打醒了我,「ISEN 低於 1.3V 時會產生保護動作」,其實這在 BIT3715 的 DataSheet 中也有提到。之前一直執著於找出故障的零件,卻忽略了重點,在經過詳細的測量後,果如其言,保護的瞬間 ISEN(Pin.15) 只有 0.56V。
  就這樣...一個很簡單的測量動作,卻能引導出正確的維修方向。

  循著線路發現 ISEN 的電壓由四顆 SOT-23 封裝的二極體而來,Mark Code 為"A1W",經查原型號為"BAW56",一一的測量這四顆二極體的對應接腳,其中 D4 兩個對應接腳的電壓很明顯的有異常,保護的原因應該就是 D4 所對應的相關線路了。

  底下這張圖只是表示出查線路時的方向,與動作原理無關。

  高壓保護的原因在此,為了有利於拍照,已有刻意扳開讓裂痕更明顯,電木板沒有全斷,只有裂痕,但就是那麼剛好只斷線路。
  此斷線的相關線路應為燈管回授電壓的偵測電路。

  修補後確認一下 ISEN 電壓,確實是在 1.3V 以上。

  完修......

网友:
一個說明詳細的維修文章 細心 和耐心 等於信心
值得學習

网友A:
詳盡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耐壓用錯也就算了,還用到山寨電容....

网友:
這種非零件故障引起的問題,是最麻煩的

网友:
很有耐心的查修!
竟然最後查到的是斷線造成的,
這樣的情況很容易就被忽略!
也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感謝您無私分享這麼精彩詳述的維修文章!!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詳盡分享!

网友:
居然有辦法查到那邊去....
真是強阿~~~~~~
話說...上星期我維修的車用液晶電視..
也是斷線開不了機..光查那條線..至少花了半天..

那條線更扯...居然是接地線...細細的一條接地線..
一開始查電路電壓..都正常..沒想到居然要用開關來接地..
讓電壓降低才能啟動..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正常的...
那斷線的位置更扯....就斷在一顆電感的下方...
就算拆下電感...也是沒看到斷線...上面有白漆...
要不是我追線..用測量的..量不到數值..還真的抓不出來..
因為那個維修我都沒拍照..借這篇順便說一下~~讓大家參考

网友:
大大真是細心又詳細的一篇分享,精彩啊!
這種的問題,一般人換換電容是一定修不好滴,
也是要找像大大這種大師級的才能修復.

网友:
文章清楚!高手查線路就是不同~電路板破裂以後先檢查!

网友:
如果各別零件檢測後正常
但電路就是不工作
有可能是斷線造成的
以上筆記.....

不過話說回來
要能確定元件正常
真的是經驗的累積和無比的耐心才能辦到
給chi大拍拍手n_116|

网友:
維修時真的要眼明心細,有時急了反亂了陣腳。
我遇一次也是這樣,裝上螺絲轉緊就壞,拆下又好了
後來才發現是扳子是微裂。

网友:
跟我之前有一台螢幕!!滿壘同的!!
不仔細的看!!!還真不知道那邊有斷掉!!

网友:
大大太厲害了....這麼細微的地方都能被你發現,只能說您真是太強了

网友:
能分析電路原理又詳查資料,更能追蹤跑線找到PCB斷裂處,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維修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詳盡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耐壓用錯也就算了,還用到山寨電容....

請問港都狼仔...

山寨電容要怎樣看...

是看印刷呢..

還是這種廠牌容易被作成山寨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看外皮顏色
2.看防爆紋
3.看底部膠塞
4.看字體

PS:這款螢幕除了上圖DARFON的電源高壓一體板外,還有HIPRO的版本

网友:
光看樓主要拍出那些數據時就很難了n_116|

网友:
用心詳細的好文章

网友:
這種銅泊斷線,有時要查真正很耗時
若是客戶的急件就沒辦法這樣
但還是恭喜修復

网友:
實在是厲害,來這邊逛常常有驚喜!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注意看照片白漆底下,其實是有2條線的=>很細

白漆刮乾淨,讓銅線露出

把線直接焊在銅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修這一台的時間大概是在兩三個月前吧...
所用的時間...前後加一加應該也有一兩天的時間
所以才會說浪費了很多時間在找壞掉的零件

shunxing大...要不要找個特別助理...隨時拍照記錄
這樣大家才能常有精采的實例可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你怎麼會對這些螢幕的架構、版本,這麼了解?
不會真的都經手拆解過吧?
就算真的都經手過,也未必能全都記住!
總覺得好像很多東西你都看過,也都知道用途
該不會和W大一樣...有五個腦室?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樓上的snare 大已經有回答了
就如同他所說的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是前一段時間有修到這部,那部用的是HIPRO的P+I,看到您的是DARFON的,所以也順便提一下~

不過您的例子,基板微裂導致斷線,應該也花不少心力檢查,真是辛苦了

网友:
恭喜板大完修,細心很重要....

网友:
這款螢幕使用的另一種由HIPRO代工的電源高壓一體板

网友:
很棒的解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確實是蠻像的
狼大...你還特地找板子來拍照...實在很感謝

看來你的記憶力相當不錯,拆過的都沒忘
像我...即使拆過、修過的...
再次看見時...也只是覺得『似曾相識』,更別提要去記住它的型號n_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