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問題請教

楼主(2011-04-28):
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上常常會有很多MOS一般這類元件都是標示Q
但是這麼多顆要怎麼分辨他是上管、下管~~以及這顆MOS他是提供CPU電壓還是還是北橋~
最困難的地方是CPU和北僑位置很接近....他又把這麼多顆MOS擺在一起感覺沒有做分類的感覺~~都是不知是屬於誰的
不好意思因為新手問的問題很初淺~~請大大幫忙解答

主機板鳥瞰圖,紅色圈起來為所有主機板MOS(圖檔關係不清楚)
CPU旁有四顆
RAM旁有3顆

CPU風散AND記憶體插槽有1顆
AGP插槽後方下有2顆
所有MOS電壓量測,手寫~

网友A:
我回答一下 CPU 附近的電源..

請參考附圖, 其實用上、下管主要是給 CPU 工作電壓, 像你這片主板應該是用 1.7V 左右的電壓..

上、下管其實很容易分辦, 上管的 S 接到下管的 D, 同時這個點的電壓就是 VCore(CPU 核心電壓). 所以我們不必太 Care 上下管, 只要這個電壓不太離譜就好了, 一般在 1.X V 左右(不是絕對)..

所以像附圖的兩個藍點就是上管, 兩個綠點就是下管:

1. 看一下上管的 S 及下管的 D 級, 電壓是否一樣, 這裏就是給 VCore 的電壓
2. 下管的 S 極, 通常是接地, 所以接近 0V
3. 你這片板應該是兩相供電的

另外, 在旁邊的電容, 大多是並聯的, WHY? 當做考試, 所以量電容正極, 通常也就是量 VCore 的電壓..

還有,  VCore 會接扼流線圈, 所以其實 上管的 S (也就是下管的 D)、電容的正極、扼流圈的兩端點(皆可), 的電壓應該都是一樣的.. 這也意謂著為了方便, 我們不一定要量 MOS 上的電壓來判斷 CPU 供電是否正常..

你這片主板不是 INTEL 的吧, 不過原理都是一樣的..

▼附圖

网友:
這塊是ASUS A7V600,CPU是"AMD Athlon XP/Athlon / Dur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答一下 CPU 附近的電源..

請參考附圖, 其實用上、下管主要是給 CPU 工作電壓, 像你這片主板應該是用 1 ...

實在太有用了n_063|

我做了一下功課,我想是因為濾波,電容既不產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儲能元件。

主要功能:
抗干擾和電位隔離 、交流通過,直流隔斷、電容器在供電系統中是提高功率因數的重要元件,也是獲得振盪、濾波、相移、旁路、耦合、補嘗功率因數等

所以除了供電之外,電容CPU上述的主要元件:)
原來CPU要高頻的不是接電就會動低~所以電容好壞真的很重要~多幾顆應該會更好~ 只要能補嘗功率因數也不用太多
~所這就是為啥有些大大說主機板上面沒焊上去的電容也給他補上的主要原因摟

又學習到了

网友:
越來越有概念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