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邏輯筆

楼主(2011-04-28):
在新手上路的工具使用說明及介紹裡沒看到這種工具,
小弟就把我現在很少用的邏輯筆拍幾張照片分享一下,

開箱~~~

統統拿出來,最右側的紅黑測試勾是自己額外製作的。

近照

會有這支邏輯筆,是因為以前在外維修LED跑馬燈時,總不能扛著一台示波器到處跑,
有了這支邏輯筆,就可以方便的知道哪塊電路板的信號輸入或輸出沒有動作,
當場就馬上把故障電路板換掉,換下來的板子回公司再用示波器等儀器設備檢修。

第一次發文,真的不知道怎麼寫比較好,還請進來觀看的大家給小弟一點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邏輯筆的使用技巧
邏輯筆用於測出訊號的HI或者LOW,因此你可以跟據你的電路圖與INPUT值
推測每個IC的任一個角位的輸出值,再用邏輯筆檢驗輸出值是否正確,若不
正確,請依序檢查:
1. IC的Vcc與GND是否有接正確
2. 各角位接線是否有接正確與接妥

一般建議由輸出值往源頭推較易發覺問題所在若接線皆正卻,那可能是你的
邏輯圖本身就是錯的如果你的邏輯圖沒錯,那也有可能是IC壞了,這也是常
見的問題。

大家可能有時後會發現邏輯筆沒有顯示HI或LOW那可能是因為原本是要輸出
訊號但由於你的接線錯誤,使另一頭也有個輸入值,結果訊號就測不到了。
這時你可以把接線一頭拉起來測,若有訊號則就是發生這樣的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