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Tech P910 無背光維修

楼主(2011-04-28):
小弟已在痞酷潛水很久了
但之前完全沒有電子相關知識
所以各位大大發的維修範例真的都是有看沒有懂
直到今年去台北市職訓中心進修了3C電子維修
才開始漸漸了解如何維修

這是小弟的首發維修範例
請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這台故障原因是背光完全不會亮,連閃一下都無

拆開後觀察高壓沒有看到明顯故障點

再來測量A/D板到高壓板的電壓
紅色12V
橙色12V
綠色1.5V(Bri/adj)
黑色0V~5V(On/Off)
黃色0V (GND)
感覺也都正常

想說背光連閃一下都沒有
應該是高壓板連工作都沒有工作
會不會是保險絲燒掉了呢
測量高壓板上保險絲阻值......開路
保險絲開路代表可能有其他零件故障
再測保險絲對地阻值.........20M歐姆
心想這樣應該只有保險絲燒斷了吧

再來就是更換保險絲
因為手上沒有SMD保險絲
所以使用3A保險絲代替
順便把高壓線圈部份補焊(焊功很差,焊的很醜)

完工後測試
有畫面了XD
組裝
燒機測試

网友:
恭喜完修喔~~
我也是從0到有.在這跟各位大大偷學的n_136|

网友:
恭喜完修
可以用一段時間看看保險絲狀況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向高手境界跨出第一步!

网友:
恭喜、、、大大已經向前邁出一大步了、、、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喔~~
我也是從0到有.在這跟各位大大偷學的
再來就是~~~從有到好 , 的境界邁進了~~~~~~~

网友:
恭喜完修,沒錯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只要常來逛一定有收穫。

网友:
恩..我現在也正在學習~~
邁向成功之路n_064|

网友:
恭喜完修..哦還去上課學維修真認真..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技巧。

网友:
我也是無意中搜索進入論壇的,
更是從無任何液晶維修到會一點皮毛,
幾乎每天上論壇內爬文補充知識。

网友: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剩下就是累積自己的經驗,早晚你也會變成高手.....
將來痞酷就靠你們這些後進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网友:
恭喜了,注意狼大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