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INC CD PLAYER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1-04-28):
這是一台很老CD player, 故障情形為AC 電源故障,拆開機器後,
發現是電源模組的AC 變壓器一次測端斷路,原本還在煩惱不知道要去哪買變壓器,
量測後發現一次測另一端點可用,於是就把他連接起來,試試看,結果有輸出,
機器組好後完修。
後記: 後來發現這個廠牌的機器似乎都有備用端點,也依此方法修好了好幾台

機型:panasonic rx - es20
拆機後的電源模組
電源板正面
一次測開路,一次測接線的部分應該是
另一組線圈,給他連接起來後,二次測就有輸出了

网友:
可能不是備用端點,而是110V/220V選擇
不過還是要恭喜完修,最好可以找出正確的二次側電壓然後將變壓器換新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也算軟的維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溫度保險絲的接點,因為溫度保險絲所以不過電,您將2點短路等於是把斷掉的溫度保險絲短路.

网友:
喔~溫度保險司!!這東西應該不會用到這~~但這樣說是保險司壞了!

网友:
這個我修過多台,在於ac/dc轉換工作的接點鏽化了,就在機身的插座拆開來用砂紙磨過後,再態合,就可以過交流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