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單晶片能力認證丙級 - 實體電路板焊接教學(圖多)

楼主(2011-04-28):
版權宣告
本文章經作者同意後轉貼到這裡分享,非經作者同意者請勿另行轉貼到它處
本文作者:CBB滄者極限論壇 會員 candy999
文章原出處  :http://forum.coolaler.com/showthread.php?t=263589

================================================
這篇文章我看完之後,覺得寫很不錯
很適合來這裡的新手們參考,一些電子元件和焊接技巧很值得新手們去一探究竟
聯絡作者後,作者同意轉貼到這裡來....
================================================
我們學校有提供考場,
所以順勢就來寫文章,
我想在考場實際製作拍攝給大家會更有經驗吧!!..
雖然只是背景不同.....
不過糖果還是把每個小細節都拍下來啦!!~
糖果會告訴大家許多技巧XD
因為圖太多,只能提供小圖,維持品質....
如需要清晰大圖版,
請到
http://candy.twgogo.org/2011/04/teaching-physical-circuit-board-soldering/

考場環境
我們學校有考場,
我們學校好像也要準備乙級考場了!!
我打算把單晶片考到乙級XD
這是亂入的嗎...
我們學校其實也蠻美的XD
回歸正題
實習材料
首先是實習材料包500元!!...
絕對是花錢早罪受...大悟...!!
以上工具皆由考場提供,
實習包提供零件,
我想會去考的人應該都要清楚什麼元件跟什麼元件,
在此不說明了....
主控版元件焊接技巧
首先很阿沙裡的把版子凹斷,
然後翹課...這是是大誤...
凹一半以後得到兩個版子拉XD
首先我們先來製作主控版吧!!
首先打開電腦,
到桌面找到PDF簡章,
考試時也會是提供紙本和電腦版的XD
當然就是看彩色的比較爽拉...
SMD小元件與二極體優先焊接
首先從SMD電容、電阻,
還有二極體先焊接...
因為這些元件都很小,
也很欺負人...一不小心就要找到脫窗....
話說這樣感覺不出它的大小XD
黑色上面寫103為10K歐姆的電阻
102為1K歐姆
咖啡色兩個為電容
橘色一串串地是二極體
黑色盒子裝的也是二極體~
首先板子上都有印刷代號,
找到R**代表電阻,
規格為10K的先焊,
因為10K比較少...
焊接技巧就是全部先點上焊錫~
點一邊就好,另一邊留空,
這是小元件焊接技巧,
溫度控制在300~350度,
先用330度,發現焊錫溶解過慢可以再升溫,
不宜超過350度,
沒有對照物根本就不知道多小...
所以阿....
拿一塊錢來比....
妳就知道他多小了吧.....
先點一邊的原因就是加熱以後放上元件,
就可以把它固定住啦!!
長度不超過一元的阿拉伯數字"1"的長度....
全部都固定上以後,
開始要把另一邊也固定上啦!!
點點點,終於點完了,
途中SMD電阻被我噴掉好幾次=ˇ=
很難找的...
把兩棵SMD電容也焊接上吧!!
代號為C* 標示為104為0.1uF,
有兩個要焊上去~
其實做這個版子沒黑掉就很厲害了!!
歡迎親身體驗XD
再來就是把代號R*的1K電阻全部焊接上去...
又是一陣狂點....
全部固定了XD
全部兩邊焊上去以後,
大致上會變成這樣子,
再來就是焊接二極體~...
一樣也是加一點焊錫~
固定一角以後,
再來和另外兩個角XD
另外比較大顆的也是,
再是他中間面積比較大,
相對溶解再貼上的速度也要快狠準=ˇ=|||
不然搞太久二極體會被妳焊槍燒掉...
所以這點要千萬注意...
糖果有點太久,
所以版子表面有點溶解~
不過還沒碳化,
勉強及格...
這顆應該就是裡面最難搞的了...
其他都很好焊接XD
除了SMD電容與電阻,
只要夠細心其實也蠻好焊接的...
換這些二極體~
這個也很麻煩要用手固定著焊,
首先找到板子上有箭頭一條線的圖案,
黑色對準圖示的線,
依序插入~
然後翻面焊接,
剪掉多餘的線材~
嘿嘿,小零件搞定拉XD
焊接石英震盪器
他沒有極性,
所以插上版子後,
就直接焊接並剪腳,
LED焊接
大原則就是從越小的元件開始XD
裡面就是LED較小~
電路板上會標示個箭頭指向斜上,就是指發光二極體,
原色的白點就是正極,
LED的正極的腳會比較長,
然而在結構內透視進去負極的面積比較大,
如圖~
啪啦拉的全部焊接,
季繳就是用左手壓住LED等並拿著焊錫,
另一隻手調整焊錫角度,
調到焊點上,
右手拿起焊槍全部焊接~
這樣子LED就不會固定的歪七扭八了XD...
這是糖果秘訣。
陶瓷電容器焊接
只有兩個,
他沒有極性之分,
所以插上去以後就把他焊接,然後剪掉多餘的腳~
電解電容器焊接
電解電容器就有極性分別,焊錯會爆炸的!!
為C*代號,
板子上會寫上uF為單位的容量和額定電壓,
電壓只要比上面的值大就好,但不可以小,
容量則是要固定值,不可亂換,
白點為正端,但是電容的腹端會有白色線條,
所以不要白點對白線,會炸掉!!..
一樣焊接好以後剪腳,
排阻焊接
白色的點對上元件的方點,
然後在依序焊上去即可~
寬度跟一元差不多....
這些元件的大小已經在比較好控制焊接的大小了~
比起SMD....=口=|||
一樣焊接好剪腳~
按鈕焊接
他是一個按鈕,在此用在重新開機的用途~
開關焊接
這是個電源開關~XD
電源插座焊接
因為都沒有甚麼焊接技巧,
所以就簡單帶過~...
唯一反向腳座焊接

有一個是唯一反向針腳插座的焊接,
再重製按鈕的旁邊!!
不要焊到正面...
不然下面還有版子沒辦法接在一起...
焊接技巧就是固定對角~
然後再全部補上焊點~
這樣會比較好處理XD
晶片插座焊接
先把插座擺上去吧~
千萬不要把IC放上去,
避免的燒毀...
然後翻面固定對角,
先跳過焊接....
繼續搞其他元件XD
蜂鳴器焊接
貼紙有寫上正極~
對上白點即可,
沒貼紙看針腳長度,
長的就是正極。
七段顯示器焊接
我想這個會接反可以去撞牆了.....
兩顆透明LED等分辨顏色辦法
拿一台三用電表,
轉道LED檔~
然後插上去...
這是綠色的,
這是紅色的,
LED焊接
LED順序就是綠-紅-綠
所以紅色在中間~XD
一樣看針腳長度判斷極性,
如果剪掉了,看玻璃內的金屬面積大的是負端~
這樣子就完成正面啦!!
背後點焊
別忘了剛剛都是固定.....
一堆元件沒有焊完...
接下來就是無腦焊接..XD

以上是焊接方式影片...
為了拍攝....放在夾子上,
好難焊接....
完成後!!
拿出晶片,
晶片有個圓凹角。
對照板子上的圓凹角,
接上去就好,
接反會燒掉...
江江!!
主控版焊接就如此完成拉XD
最後記得撕掉蜂鳴器上的貼紙~....
結束了?
不=ˇ=
還有另一個遙控版....XD
遙控版焊接
在技術文件內找到遙控版實體圖,
任命拿出元件吧=口=|||
恩.....
我拍到累了=口=|||
二極體焊接
又要搞大工程.....
這次固定的比較好看一點XD....
感動....是傳統1K歐姆電阻,
所以就比較好接拉XD
不過熟手會覺得SMD的1K電阻比較好接,如糖果....
焊接後剪腳,
XD...
跟一開始的比米還小的元件還要大多了...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不用翻面焊接的XD...
電容群與LED焊接
一樣依照容量,
對照插上去焊接,
咖啡色陶瓷電容無極性,
電解電容兩顆要注意正負極,否則會爆炸,
LED與排阻焊接
一樣按照白色圓點或者看焊接方型焊接上去XD
LED則是焊接好了....看電路板應刷就OK拉~
完成拉XD....
按鈕群焊接
我想這沒有技巧性可言...
電源插座、針腳插座與開關焊接
一樣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固定對角,
全部固定好後...
翻面繼續焊接....
得到一張完成的板子....
完成品
趕在時間內完成了,
因為拍照所以拖了我個人進度.....
原本想早點搞定開溜=ˇ=+
準備離開學校XD
在一張~!!
回頭望去宿舍,
往側門前進!!
回家就打出了這篇文章啦!!
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幫助到大家,
我想不管對誰討證照都有些幫助吧!!
糖果有鑒於此類教學真的太少了,
因為是專業認證,
不一定寫教學也看得懂,
大多是自己摸索,
不過糖果想要傳授給大家XD
不曉得會不會被同行砲轟=ˇ=+
不過糖果還是不藏私地分享給大家一些焊接的技巧XD
因為圖太多,只能提供小圖,維持品質....
如需要清晰大圖版,
請到
http://candy.twgogo.org/2011/04/teaching-physical-circuit-board-soldering/

网友:
原來所謂專業證照是考這種東西,
還真的從來沒想過
哎.......

网友A:
單晶片檢定丙級只有考插板焊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單晶片檢定丙級只有考插板焊接啊?......

這輩子沒考過這種東西,
只有前陣子因NCC規定要有執照才可以,
所以拿畢業證書去換了張乙級回來,
還真沒想到原來是考這種東西,
真要考大概也考不過吧,
大概無力虛脫趴倒在地上,然後救護車載走送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後面乙級的會比較傷腦筋。
要練好熟練......不然大概會躺在那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不會太過傷腦筋的
但若真要考大概也考不過吧,
不管是乙級還是丙級都一樣
應是喊了一句OH!MY GOD!
然無力虛脫趴倒在地上,
然後救護車載走送醫吧.
這兩天還是把antlu大的定時器作一作,
至少不是考試,不然說不定也考不過,就順手作一作,
不過連7段顯示LED都不知道接腳為何還真是令人無言.
等一下要量一下,用LCD比較方便,但LED也有LED的特質

网友:
這種考試其實考的是耐心與細心,
就算你經驗豐富一個不小心也是…

网友:
不錯啦。500元就有個”開發板”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單晶片檢定屬於民間機構(非營利單位機構)的技能檢定,不屬於國家技術士檢定,單晶片他雷同於TQC檢定的(定位),我這團隊裡面就有該晶片技能檢定的監評好幾位(他們監評證號都是在10號以內)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gion 大您好:
您說因為NCC的要求,而用畢業證書去換了一張乙級,我想知道是換了哪一張乙級,我很好奇是哪一種行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喔喔!難怪看那個圖案,不是勞委會的,後來去查了一下,才知道是單晶片發展協會在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依NCC「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規定,經營電信工程業,未領有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申請者,應經NCC許可後始得申請公司或商業登記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的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乙級
不然沒有丙乙級執照,便不能去NCC申請,以後就不能進通信機房之類的.
還不是NCC閒閒沒事搞這個,害我還得去找畢業證書.在某個角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因為這項規定唷,這規定早在97年7月11日頒布的:『總統令民國103年3月31日廢除電信工程人員資格證』,所以103年3月31日起那些
以前電信工程人員資格證
只需大專畢業,登記事業行號公司推薦在職人員""資格送審"",不需考試
交通部就發給資格證書,都不能再用了。都一律要考過取得通信技術士乙.丙級,或者網路架設丙級,或者有電機技師,電子技師,資訊技師(該三張其中一張既可比敘甲級)您可以看我之前PO的http://bbs.pigoo.com/thread-22302-1-1.html

网友E:
這都是台灣的濫文化考證照..給我感覺是要給書商或廠商有錢賺而已..
就如同 英文檢定 一樣國外都沒認同的東西國內考的高興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都是台灣的濫文化考證照..給我感覺是要給書商或廠商有錢賺而已..
就如同 英文檢定 一樣國外都沒認同的東 ...

有關於oscar168大第二段所說的(就如同 英文檢定 一樣國外都沒認同的東西國內考的高興的要命..)這句話,我先在此稍微用嚴正的話回一下:當您自己都不認同的事物,怎叫別人去認同該事物呢?

网友:
看到眼睛都花了,專業證照好麻煩.
謝謝大大分享,讓我有認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是重是這些呆板考試的人哦..
我再公司上班就遇上有證照的人來應徵跟老闆說他有丙級證照有加碼嗎?入選後隔天弄壞2支烙鐵頭,我心理想不是有證照應該比較會才對呀!為何...
所以刻板的形式只是安慰自己而已..最重要還是要自己磨練...
不要對我發言有不滿...大家參考參考而已..

楼主:
這篇文章是有後續的喔,有興趣的請到原作者的部落格裡觀看
作品是機器人....
http://candy.twgogo.org/category/test-research-cheats/

网友:
傷腦筋,原來最後是機器人組合,
科大應該不是教這個才對,
把全部都是現成的東西組合起來,還真的不會,
這樣子畢業後工作恐怕也不怎麼好找.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B:

你說的還真是貼切呀!! 這樣畢業幾乎等於沒學到東西,與社會需求完全脫節!! 還是先畢業來社會磨練卡實在!!!

网友F:
不知道證照是不是有用
我 傻傻的喵 不是電子科的
我是機械科的 考了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乙級, 電腦控制跣床工乙級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丙級,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電腦硬體維修丙級
結果勒  在工廠老闆才不會在呼你有什麼級 下賤去應徵人家說月薪2萬 要不要
所以說 傻傻的喵 只是羨慕你們都說有證照好像很了不起我呢 ? .....  哭阿

网友:
回复 网友G:

傻喵大您別灰心啊!
會CNC....證照還是乙級的耶!這是可以的啊!要表現給老闆看。您會傳統車床、铣床嗎?如果會,那更如虎添翼喔!
重要的是,這些證照帶給您什麼樣的技能。

楼主:
執照只是輔助,實戰經驗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證照是不是有用
我 傻傻的喵 不是電子科的
我是機械科的 考了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乙級, 電腦控制跣 ...

證照~~考出來有好處~
就是拿了一張國家證明...
至少這張證明~~在在證明你有這基礎能力..
至於你說的~~在工廠~~
根本不會管你有這張是不是就很厲害..
台灣的工廠~~幾乎只看你的作業能力與速度..
其他的~~就看公司賺不賺錢..
公司不賺錢..你也沒得加薪..

證照只用在國家規定的地方有用~~
沒有國家規定的~~~形同一張廢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