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顯示卡6200AX AGP顯示卡維修

楼主(2011-04-28):
這片是客戶汰換的
症狀是畫面閃爍,時有時無
閃爍後會嚴重變色

先來看外觀...應該看的出那裡問題了

開始來換吧
這是雙層有鉛的板,所以不難處理
話說以前功夫沒那麼好...只會換單面板電容,這種雙面板就沒辦法
因為手邊沒錫爐...只好手工慢慢來
現在一下子就ok了

先上點焊油

再用烙鐵兩極同時加熱

同時另一支手"慢慢地"把電容取下
圖中已取下了一個電容

用同樣方式把所有故障電容取下

再用同樣方式拆報廢主機板電容待換

準備清焊點...用熱風槍開250度
約吹個15秒-20秒

趁還熱時用吸錫槍把錫吸掉

用同樣方式吸掉其他焊點上錫

將電容焊回...就跟焊單面板差不多了
只是有時需搭配錫油或助焊劑使用

焊完用松香水清潔乾靜

正面樣子

裝回測試...不再閃爍變色...
完修

話說以前我沒有辦法處理這種雙面板換零件
以前技術還不夠...常常把焊點弄掛...拆個電容半小時還拆不下來
加上那時器材還不夠...但很慶幸的是,弄掛的都是廢板沒差
那時不敢拿客戶的來"當"白老鼠
後來這招是我自己學會的...利用熱的時候,把零件取下
同樣方式把零件擺回...
拆+焊所有電容不用15分鐘就完成

雖這樣焊還是跟各位高手或用錫爐差的遠了
但是我也會慢慢進步的...

网友:
ㄟ!第1!掌聲鼓勵,恭喜完修,6200不夠工,練練也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較grason00 大大  你的mats 是在xp dos 下執行.還是win98 的純dos 下執行
昨天用mats 在xp dos 下執行都是亂碼  想請較grason00 大大這如何使用  謝謝!

楼主:
98純DOS執行
我是用一個小容量的IDE硬碟,做98純DOS
再把一些常用的Tools丟進去
可以測VGA,甚至用來更新主機板/VGA BIOS
有些以前舊的主機板沒支援USB開機...用硬碟舊的新的主機板都可以用..

网友:
弄個dos開機片
寫個批次檔
再把一些工具拉到光碟片裡面燒

目前測試還是都以dos模式為主
因為單純好用

网友:
原來用熱風槍吹和點!!C起來!!學起來
家裡有兩支朋友送給我壞掉的熱風槍!!明年再來弄好它!!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改天再修東西的時候,一定要試試大大的方法!

网友:
其實你已經進了一大步了

因為...這些電路板至少都還有四層......恭喜你

网友:
不過這些電容也用OST的,不會很快就又掛了嗎?
而且還是拆機的,使用期限應該也快到了吧!

楼主:
反正修好這片也不是要自用的
也是要賣的...沒辦法這煙還在用AGP卡,捨不得換新電腦的User一堆
這張這樣修好還可賣到6-7百元...
賣出去我給7天保固,7天內那個電容爆我也認了...7天後他家的事(誰叫客戶不花錢買新機...)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原本爆掉的電容是固態電容嗎?還是外殼金屬皮內部一樣是電解電容?

楼主:
那個叫"偽固態"電容
其實還是電解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請較grason00 大大  如顯示卡開機無畫面 如何用mats 測
今天用一片pci-e 7300gt 插pci-e 另外用一片pci的顯示卡執行mats 但抓不到7300gt 想請較grason00 大大如遇到這種無畫面時候如何使用  謝謝!

楼主:
你得先把沒畫面問題修好
才能用Mats測試
跟修主機板一樣,先查P...檢查電源迴路部份所有線路
前輩們有Po過了,可爬文看看...再不行可多照幾張相,去卡板專區Po文
會有前輩們協助的

网友:
用熱風槍是一個好點子,不過溫度and時間要注意,不然會爆板。

楼主:
熱風槍只是把焊點跟PCB加熱
不是要把零件拿下,因吹完還是要用烙鐵+吸錫槍把錫吸乾淨
加熱時間還要看面積跟有鉛無鉛板,沒有絕對的時間
像這個有鉛板,開220-250度,吹個15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烙鐵跟吸錫槍...因為溫度關係一下子就吸下來了
無鉛的就開300-320度,吹個20-25秒...同樣方式也可以吸掉錫
因我烙鐵沒有恆溫(一支100初那種40W烙鐵),這樣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