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充電器????

楼主(2011-04-28):
近期在網路拍賣上發現一款所謂環保充電器,號稱可以充尚有餘電的鹼性電池~~
不知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原理跟之前板上討論的電池再生器有相類呢??
不知有沒有人知道??真想買回來用用看~~

网友:
看一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8723&fpage=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5935&fpage=5

网友A:
我買過大X or X通 的牌子~
不過一顆鹼性電池最多始能充大概20次左右,
而且會有漏液的情形....
因為小弟有夜騎的習慣,半夜突然暗掉的時候...就尷尬啦
效果好不好呢,我就不多說啦...
可以參考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514&t=1426682

网友:
如我沒記錯, 這種產品早就有了.. 以前在一些電子賣場就看到過..

我的感覺啦, 不要為了省這些小錢而冒險.. 那天出了事是划不來的..

每種電池都有一定的使用方法, 原本不是用來可充電的, 但卻拿來硬充, 是不是不太適合呢?

网友B:
加拿大進口的 RAM 1.5V 就是可充電的鹼性電池,優點是電壓保證足1.5V。缺點是只能細水長流,使用時不能把電池的電用光,否則無法再充電。
真要用就買這一種來用,這種設計好的鹼性電池,對需要1.5V電壓且電池用的兇的電器,確實好用。
拿一顆一般的鹼性電池來充電,要冒著爆炸與漏液的危險。

网友:
RAM 就是淺放淺充,壽命才會長,不適合遙控玩具之類的

鋰電池不該深放,電壓過低,保持低壓,加上自然壓降,很容易就掛了,經常使用是保護鋰電

說起來,只能多用 10次~20次,對電池使用量大的人來講,還算可以
但對突然沒電會感到困擾的人來講,這應該是不適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買過大X or X通 的牌子~
不過一顆鹼性電池最多始能充大概20次左右,
而且會有漏液的情形....

小的.也買了一組回來試用~~
效果...還普通啦~~~
但..為了環保問題...加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拿大進口的 RAM 1.5V 就是可充電的鹼性電池,優點是電壓保證足1.5V。缺點是只能細水長流,使用時不能把電 ...

這種電池我有用過,剛買回來很好用,但一段時間後,有的自爆..有的漏液..
使用上還是小心的好。

网友:
是啊!這種 RAM 1.5V 經過設計可充電的電池都會自爆漏液了,更何況是拿一般的鹼性電池來充電?

其實, RAM 1.5V 使用上有很多的限制,這也是他看起來很好卻無法被普遍使用的原因。

网友:
鹼性電池要重複充電可能要選牌子
一般一次電池的負極壳一次放電完,也差不多溶化得孔孔洞洞
充電可以補回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