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X-X 主機板維修協助

楼主(2011-04-28):
主機板一切正常無爆漿,剛剛測試了一下,可以正常開機畫面正常可進BIOS~但是馬上就當機了~~
我把檢測卡插上去,一開始全部訊號正常,但是當機時IDRY and FRAME 訊號消失~  奇冠碼d3

請大大指引維修方向

网友:
你有沒試過換個 RAM 或是換個 RAM 插槽試試呢?

网友:
這裏有篇文章, 你可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0&highlight=d3

另外, 小小的建議一下:

1. 不妨先查一下有無相關的維修資料
2. 如果能 PO 個圖就更帥了, 這是 "痞酷" 的好傳統

我幫你 PO 張圖..

网友:
卡 D3 是記憶體問題,如果更換記憶體跟清潔插槽無效,測量板子下方RT9173A跟9915H供電是否正確如果不正確更換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請教大大
RT9173A如何測量呢?另外9915H有兩棵是否也是上下管,S-D輸出2.5V給記憶體只要測量記憶體2.5V正常就OK哩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45-1-24.html
五顆腦室的文章.照者測量你就會修好,祝你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樣D3
我測試過了RT9173A第四pin1.3第五pin1.3
RT9173A換成RT9173B一樣 D3 reset後變成FF,CPU都不給面子了~再過一段時間又可以開起來
遇到難題了n_033|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故障也會這樣 試者重燒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來要買一台BIOS燒錄機了~

网友C(2011-06-03):
依你所說一下開一下又不開 , 又有時卡 D3 試著壓著 CPU 開機看看我再懷疑是 CPU 座空焊了..
祝君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你所說一下開一下又不開 , 又有時卡 D3 試著壓著 CPU 開機看看我再懷疑是 CPU 座空焊了..
祝君好運.. ...

怎麼壓呢?CPU風扇跟散熱片已經壓很緊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風扇的電源線不要插也就是風扇不會轉動 , 手稍微用力下壓風扇不動 , 開機觀看除錯卡看會不會跑過 D3 到 2A  , 如果可以就是 CPU 座空焊了.. 不用怕 CPU 還不會燒掉的..
你說風扇跟 CPU  以鉤的很緊 , 可是 CPU 座跟基板是用SMD型焊上去的 , 長久使用如過熱機版以變形 , 你可先觀察看是不是 CPU 底板是否已稍有弧度產生也就是會造成虛焊 .

网友:
死机的问题不是一两句可以说得清楚,放弃吧,一般死机蓝屏的换下滤波电容,加强下散热,换个晶振,就没有其他了,如果有示波器,那还有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風扇的電源線不要插也就是風扇不會轉動 , 手稍微用力下壓風扇不動 , 開機觀看除錯卡 ...

我剛剛測試用手壓神奇的跑道DF,開機好像成功了,但是不知道會不會當機,如果是CPU SMD座虛焊,要怎麼處裡呢?熱風槍能搞定他嗎?

网友:
....還沒修好???
怎麼感覺這問題~~不是記憶體故障就是記憶體插槽接觸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用BGA焊台機器回焊 , 或是換一個新品
以前我有試過...
先加一些助焊濟到 CPU 座下 , 然後熱風槍重主板底部加熱溫度我用到 350 度烤個 5 分鐘要繞圈方式用 , CPU 座上方我加小鐵塊加壓..有成功可是很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