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ROWN CRA-88K卡拉OK音響擴大機無聲音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28):
這台狀況是無聲音輸出..
旋轉音量旋鈕有干擾雜音及稍微有聲音
初步判斷是音量旋鈕故障
馬上拆了它...
拍的太忘我..拆解過程和外觀忘了拍...
直接跳到音量旋鈕拆下測量...
這棵不管如何轉都停留在79k...
很明顯己經壞掉了..
再拆掉旁邊的mic旋鈕量量看
這棵沒問題...旋到底才1.3歐姆..
反方向轉阻值變大....
衝到長明街買一棵回來換..
來張全圖.....二棵不太一様..能用就好." />
組裝中~~~~
一開始拆的太高興忘了拍...
現在也裝的太過隱又忘了拍....
所以沒有拍到這台機子的全圖n_029|" />
兇手就是這一棵...附馬達可變式電阻100k B2
送回客人家試機後OK...
聲音正常..可調大小聲...
完修~~

网友:
連音響你都撩下去了
話說有客戶叫我修飲水機ㄌㄟ
我都不知道該不該答應

网友:
上次也接了朋友的表哥的LG 床頭音響,一樣是音量無法控制,一樣是可變電阻故障,可是它設計特殊,使用的是薄型可變電阻,市面上買不到,空間小也無法改裝,只好退修了!

買不到零件也不好玩!

网友:
"兇手就是這一棵...附馬達可變式電阻100k B2"

現市面卡拉OK聲音VR大都採用B型...
標榜大功率..
稍微轉動VR就很大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跟客戶說我沒修過但我可以試試看
客戶也說ok...就不用怕拆下去就對了n_136|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家的水龍頭真的很好,只要開一點點,水就很大..........。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附馬達100k電阻?不太懂,有用到馬達部份嗎?如果只用普通可變電阻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附馬達100k電阻?不太懂,有用到馬達部份嗎?如果只用普通可變電阻可以嗎? ...

應該是可以!!那是因為伴唱機的擴大機~~現在都用遙控來切換大小聲!所以必須驅動轉盤(可變電阻)!當然要客戶接受不用遙控!手動~~

楼主:
回复 网友E:

kaijay大大解譯的沒錯~~
有馬達只是方便搖控調整
若裝沒馬達的可變電阻..
k數一樣都可以用..
差就差在只能手動轉調整音量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家的水龍頭真的很好,只要開一點點,水就很大..........。 ...

您家的水龍頭真的很好~~~
我家的更好.......不用開..水就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當作賺偷偷的生活費!!
不要讓女王之道就好啦

网友:
恭喜完修哦,之前我家是少了一聲道,換上音量的可變電阻後正常了,過沒多少天要拉出來接av線,插一插,結果又掛了一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