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請問crt電視受潮可以修嗎?

楼主(2011-04-29):
各位大哥,小弟家住基隆,有好幾台電視都變開機要過很久畫面才會正常,在過一陣子變成模糊的,是因為受潮的關係嗎,有辦法修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先換一個CRT的管座試看看!

网友:
應w大的回覆,附上粗工的維修實例
大同CRT TV電視-開機畫面模糊維修實例

网友:
換管座試試

网友:
此現象:1. CRT老化2.CRT 座子漏電,座子可更新,CRT老化進博物館

网友:
聚焦不良,聚焦漏电,自己拆开用热风机吹吹会有所好转的,管座用酒精洗洗灰尘,吹干!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改防水的管座n_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