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GENUINE捷元 LG701(銀) 17吋液晶螢幕不過電

楼主(2011-04-29):
GENUINE捷元 LG701(銀) 17吋液晶螢幕不過電,螢幕接上電源後,待機指示燈不亮,按開機鍵無反應,在PI板部分有聽到規律的開關聲音,但不知是哪一個零件發出來的。

PI板到AD板的電壓
白 5.05
灰 5.05
紫 5.05
藍 0.05
綠 3.49
黃 1.22
橙 0
紅 0
棕 0
黑 4.96

請問接下來要查哪些零件?

网友:
依據你提供的電壓值,應該是12V沒有輸出,檢查一下12V相關線路元件。

网友:
沒12V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12V是哪一個顏色

网友:
應該是有保險絲的那一條

网友:
有的機種沒有12v輸出,通常ad版所需要的電壓只是5v,看你輸出的排列應該是沒有12v輸出,我覺得還是要查power/on有無電壓,先排除按鍵版的按鍵有沒有漏電現象,如何量測版上有很多資料,麻煩請用搜索功能

网友:
斷開通往背光電路電源後看看是否輸出恢復正常

网友:
看到這個銀幕我也有一台...自己也弄不好連電源管理ic換了也沒用最後換通用版還可以接電視來看的那一種.....

网友B:
檢查一次測 K2645是否擊穿,如果掛了那電源管理 IC SG6841應該也買單一併更換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次測 K2645是否擊穿,如果掛了那電源管理 IC SG6841應該也買單一併更換就可以  ...

真不愧是 P大大,,,,,,, K2645.  ,  SG6841. 都指示出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playart可以告知K2645的位置在哪裡嗎,我找不到它的位置。

网友:
鎖在銀色散熱片上三隻腳.在板上下方那個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ayart您好,我的編號是2761I,是否它的功能與您說的K2645是相同,只是代號不同。

网友:
你先拆下量測看看是否故障,如果故障再將圖片正確代號po上,看看是否能夠找到一樣或者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拆下用電表測,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有阻值(388),其他極紅黑棒如何接都無窮大,這樣是好的嗎。
如果要在通電時量測,電錶的紅黑棒要放在哪些位置。

楼主:
以下是將2761I拆下上電量測SG6841,紅色數字是量SG6841的數值,這樣正常嗎?

①腳GND:接地端。(0)

②腳FB:穩壓回饋控制信號輸入端,外接 光耦用於控制PWM占空比實現穩壓。(0)

③腳Vin:啟動電壓輸入端,SG6841開始工作必須在該端要提供一個啟動電壓。(11.21~14.7)

④腳Ri:振盪頻率設定端,外接時間常數元件R來並提供一個恒定的電流,改變電阻阻值將改變PWM的頻率。(0~0.76)

⑤腳RT:保護電路輸入端,用於高壓保護。(0~-0.28)

⑥腳Sense:開關管電流檢測信號輸入端,當電壓達到閾值時晶片會停止輸出,實現過流保護。(0~0.36)

⑦腳VDD:電源電壓端。(13.85~17.43)

⑧腳GATE:開關管激勵脈衝輸出端,採用圖騰柱式輸出電路可直接驅動MOSEFT電晶體。(-0.14~0)

网友:
那 oz960 下方4個8隻腳的 MOST 正常嗎

楼主:
我把電容拆下來用電容表量,數值如下圖:

网友:
不是量電容,你是說你有聽見答答的聲音.所以量一下電源管理IC OZ960下方有4個8隻腳的 MOS 用來控制背光,量一下對地阻值是否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底下是我用電錶所量的數值,這樣是正常的嗎?
另外在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SG6841
也有與我有相同的滴答聲從PI板發出來,有人知道是哪一個零件有問題嗎?

网友:
這4顆我看起來怪怪的,把這4顆拆起來再量一次看阻值是多少

网友:
我覺得版上的大大應該先去把你要測量的元件
的datasheet查一下,在去查如何測量這些元件
這樣才會進步喔,電子零件百百種,如果像我這麼
笨的我是不可能記得哪個元件是什麼電氣條件,所
以要習慣測量前先調datasheet
或用站上的搜索,看是否有站上的大大,已經查過拿出來共享
如果一味的問對不對,這樣就像在問籤詩,要剛好有大大手上剛好
有在修理同型的機種或是修過有做記錄,才可以立即给你正確的訊息
要有正確的維修思路,跟正確的維修方法,我相信很快f大就可以上手

网友:
對不起……我想請問版大…您有測量按鍵的導通阻抗嗎?

网友:
5V有輸出--------表示 PWM IC(SG6841)( 2761I)都是正常的。
有聽到規律的開關聲音-----可能因為保護作用啟動變壓器的聲音,要檢查變壓器輸出另一組電壓(整流二極體輸出12V或15V)對地是否短路

楼主:
PI板量到的電壓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鍵量過了導通阻抗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大可以告知要斷哪些點嗎

网友:
怪了~~~這兩天修到的液晶~~
怎麼都跟論壇的網友們發出來的一樣....
這台我剛剛才修好一台同型的板子...
外觀是雜牌..內容~~~一摩一樣...
按鍵漏電....修好之後...顏色異常...
異常的顏色..居然是白色....
其他3色..都好的....
我還特地拆下面板...用公板去點..
面板是好的...可見~~問題出在~~AD...
解決方式...左上角那顆IC~加焊就完修了...

實例流程..等我有控在PO吧...

楼主:
新增AD板電壓
APL1117  25   0  0.88  0.76
APL1085 33    0  3.28  5.05

AD板到按鍵板的電壓

网友E:
PL1117  25   0  0.88  0.76 輸入輸出對地是否短路還是保險絲斷了   2.5V不見了,輸入端也沒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E:
PL1117  25   0  0.88  0.76 輸入輸出對地是否短路還是保險絲斷了   2.5V不見了,輸入端也沒電壓 ...

他輸入AD版的電壓應該就已經怪怪了,所以1117可能也因此怪怪。

楼主:
AD板的電壓重新確認,有一個上面印刷000的貼片電阻,量測它的阻值與電壓,發現它好像故障了,造成APL1117無電壓,可以直接用細銅絲取代它嗎。

网友:
是故障了,但要測量一下APL1117輸入(右邊第一腳)及輸出(中間腳)對地阻抗是不是短路造成保險電阻燒毀,還是APL1117故障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E:

APL1117輸入(右邊第一腳)(580)及輸出(中間腳)(384)對地阻抗

可以直接用細銅線取代做測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APL1117輸入(右邊第一腳)(580)及輸出(中間腳)(384)對地阻抗

可以試試,馬上測量輸出是否為2.5V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所有提供意見的人,此螢幕已經完修了,故障原因就是0歐姆保險電阻不通,已用細銅線取代。

网友:
恭喜完修,另外輸出電壓要測試(不然還是會有問題),輸入輸出電容也建議更換新品(較穩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APL1117輸出有2.5V,AD板電容我沒有拆下量,謝謝chlu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