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2235wm-4 AD板故障維修

楼主(2011-04-29):
故障情況:在開機有一段時間是正常(大約十分鐘),在來就無畫面,有時會出現一條橫線一下就不見.
要螢幕關掉重開又會正常一下.ps:信號線拔掉等待機在重插也行.

維修方法 : 跟據pemit大大說的我電容換掉,我在台南SMD的IC不好找就沒換IC了.
測量穩壓IC編號為 1117 3.3 為3.28左右 , 1117 1.8 為1.65到1.78一直亂跑.(這是在正常時測的.)
當無畫面時 1117 3.3 不變 ,1117 1.8 為1.78不變.
我在想可能是穩壓電容不夠就把電容加大,換完正常測試 1117 1.8 就在1.9不變.
測試了一天多正常了.

附件: 機板上的編號和原件

I101 1117 3.3 這是穩壓IC
I102 1117 1.8 這是穩壓IC
C106 10uf/16V 這個我換成22uf
C126 10uf/16V 這個我換成22uf
C135 10uf/16V 這個我換成22uf

网友:
恭喜完修,值得參考。
能補個圖更佳

网友:
恭喜完修,值得參考。 ,,,,,,,, 大大,,, 您怎麼知道 10uF / 16V  可以換成 22uF / 16V 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線路 那邊和1117 1.8 連在一起 做穩壓

把1117 想成 水管 ,電容是水池.
水管的水流量是一定,水池變大就比較不會沒水用.

网友:
恭喜完修...如能補上圖片那就更完美...

网友:
恭喜阿!不過沒圖看!!

楼主:
VX2235WM-AD

VX2235WM-AD

這是我還沒改的圖.
紅色是pemit大說的地方,黃色是我改的地方.

网友:
恭喜完修 很好的實例

网友:
美文,條理清晰,內容完整。

网友:
真的AD版修一修,很像這幾棵穩壓IC;電容,跟24C**可能故障率有50%,在加上MOSE開關就有70%,真的AD版不複雜,不要被多層版嚇到了(講給我自己聽的),大家加油

网友:
感謝大大完修唷 小弟也學到技巧 感謝大大分享摟

网友:
水喔!給你拍手!

网友:
我在想可能是穩壓電容不夠就把電容加大,換完正常測試 1117 1.8 就在1.9不變.
~~~~~~~~~~~~~~~~~~~~~~~~~~~~~~~~~~~~~~~~~~~~~~~~~~~
那麼再請教大大,,,,,,,,,, 10uF / 16V   換新品電容 , 不加大  ,, 是否也是正常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試過. 我有測10uf多在10之上不用換.

网友:
:) 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的實例有抓到問題點

网友:
恭喜完修,有抓到問題點,
一篇不錯的教學實例.

网友(2011-07-24):
恭喜完修  好的開始
很棒的實例
很好的註解
對我們初學者來說,有元件的編號加上元件的用途說明和操作標誌,真的太清楚.好吸收營養足,一夜長吋.
謝謝 樓主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說明教學,新手很容易懂,若再有個清晰圖片,那就更完美了,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想可能是穩壓電容不夠就把電容加大,換完正常測試 "

小弟倒是覺得是 原本的 16v 10uf 的電容已經故障了,於是在更換新的電容後,得以正常運作。
不知 大大是否有測量過 拆下的 16v 10uf 的容值呢?
(映像中 電體電容的誤差值為 ±10%,如 過高 或 低於 此範圍就已故障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學到技巧 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