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VM 主機板維修協助 等待高手救援
火..

楼主(2011-04-29):
有開機畫面~但是用一下子就當機了
除錯卡顯示畫面:
主機板實體照(抱歉有點模糊):測試過CPU電壓1.53V-OK 電容無爆
有開機畫面,但是BIOS無法儲存,可進入BIOS~但是會當機
但是當機時IDRY and FRAME 訊號消失

PS 當機後Reset無開機畫面,斷電重開一樣,大約過個15-30分鐘在上電又可以開機,有開機畫面~~不知道原因

网友:
換過電池嗎??
案F2可以進入嗎???
有接硬碟嗎??
記憶體是正常的嘛???

网友:
<<<補充>>>
這片主板出廠很久了,CPU旁邊那些1500uf/6.3V(7個!?還是6個!?)的電容拆幾個下來抽檢看看
,是否會差很多

网友:
這主機板應該沒壞吧,上面英文的解釋是你BIOS設定跑掉問你要不要載入原來設定 ,我是覺得你的記憶體有問題可能會挑板,新的記憶體也會有不相容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記憶體:kingmax DDR400 原廠換回全新
電池用電表量過2.8V
按下F2可進BIOS,但是進去不救後會當機。
無硬碟

网友B:
換一條DDR 333試試,P4P800-VM有時怪怪的,用DDR 400不給過,換DDR 333就正常...
"KINGMAX"...是勝創吧!?

网友A:
你的圖片太霧了!!
相機近拍要調花朵那圖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議 測試用的記憶體 已創建 金士頓 海力士/三星顆粒測試比較準確
你這片主機板 積乎都拿333再測
你可以拿 2.5 3 3的記憶體測看看
CPU 周邊電容 建議拆下更換掉它 沒記錯 她有6.3 1800 *6 跟16V 1500  請小心拆下看電容是否還具備充放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一條DDR 333試試,P4P800-VM有時怪怪的,用DDR 400不給過,換DDR 333就正常...
"KINGMAX"...是勝創吧!? ...

感謝大大的回答:
我剛剛用創建DDR-333開機還是盪了,但是比較好,要進WIN PE免安裝版畫面都看到才當機~
當機時我Reset除錯卡畫面~我查了一下除錯卡手冊好像復位電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大大的建議可是我剛剛用了創建是DDR333還是當機了

電容的部分靠近CPU附近原本是6顆6.3V/1500uf多加了一顆上去日系的上去~因為廠牌是OTX爆爆樂(我要測試所以先加上去的)..剛剛我已經全部拆下換成日系P牌(應該是因為防爆紋是T型)6.3V/1500uf現在是六顆

狀況依然~再過個半小時去開就又可以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片太霧了!!
相機近拍要調花朵那圖案!!

其實是因為我手在斗
被這塊主機板氣到發抖了~~

网友B:
怎麼了!?~~~這片板子對你做鬼臉嗎?
Take it easy....深呼吸.....放輕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了!?~~~這片板子對你做鬼臉嗎?
Take it easy....深呼吸.....放輕鬆

是的大大請問下一步有何指示~
請問大大~依你看,我下一步還能做什麼。

网友:
說"指示"~~不敢,不敢.......
網站內有不少關於P4P800這系列主板維修文...先爬文吧,
也許會想到維修方向也說不一定...

网友:
BIOS先刷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燒錄機的可憐人~~
不知道大大有沒有推薦的燒錄機~~買個玩具來試看看:)

网友E:
VP-490就可以了,IC燒錄器是最基本的配備

网友:
引用 网友E:
VP-490就可以了,IC燒錄器是最基本的配備

呃.......vp-490已經不是玩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也是可以寄給人家代燒喔!如果不是要常常要燒BIOS,其實還可以不用那麼早就買機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從開版文一直看下來,這片板子應該可開機,只是會挑記憶體,發文的第2張圖片看起來是正
     常開機狀態...如果能再"喬"到這情況,可試試自己重新flash bios
(2)bios燒錄機不是一定要買,看自己的需求吧~~若是靠維修賺$$,那這個機器是必要的,如果買
     來只用個幾次....就不是那麼需要了,花個一百,兩百的請人代為處理可能會比較經濟,論壇內
     的順興大有在幫人燒BIOS.......->非廣告,只是舉例..
(3)手上有片同樣的廢板,那顆BIOS不知能不能用,要的話,拿去試試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大大順興大長什麼樣子呢?可以搜尋的到他嗎?還是打他的名字就會出現了~

因為有看到有人在賣$1000的燒錄器~感覺當玩具買來玩看看還可以接受

网友:
買燒錄器要考慮到支援程度跟使用次數 ,不常燒可以買低階的機種,但相對有些就不能用,自己好好考慮

网友:
我倒是有一塊P4P800-X
根您狀況一模一樣
我也還找不到狀況
至於BIOS部分更新也沒辦法
PS.我是有另一塊好的P4P800-X..互換..ㄏㄏ

我也期待在您這能找到答案ㄏ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弟看到你在團購區有回覆詢問燒錄機....請問:那兩張圖片裡,IC pin腳是氧化!?還是卡灰塵!?
清一清再試試boot,或許就行了....

网友:
大大要不要試著水洗板,有時候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會解決
記得水洗板之前要先把電池拿下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大大只是灰塵

网友:
樓主大大:請問你測試時是用2支記憶體.還是一支.有超過1G嗎?有些主機扳若不刷新bios.只接受512M.大大可以看看測試時用1支記憶體

网友:
PCI B16有量過電壓嗎!?正常1.1V~1.8V........不上電量對地阻值會很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I A14 3.38V 電阻值700-900歐姆
B16 1.64V 電阻值8M歐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都測試過了

~看來只好等待5/22J大大的燒錄機開賣..來更新BIOS在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