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內的整流子W04G燒了找不到 找到W04M可代替嗎

楼主(2011-04-29):
應怎樣看兩型號DATASHEET數字可代用呀 請指點謝謝
w04g.pdf (50.92 KB, 下載次數: 103) w04m.pdf (128.56 KB, 下載次數: 63)

网友:
W04G是1.5A
W04M是1A,這樣電流不太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我看DATASHEET兩顆電流都是1.5A 是我睇錯嗎

网友:
只要 電流1.5A ( 或 以上), 耐壓夠 都可替換;並建議 先檢查馬達是否正常?再找替換整流子零件。

网友:
W04G W04M  是不同廠商生產,應是可以替換,只是都沒有說明接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