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E 不開機,CPU座空焊(誤) 完修 MOS焊接不良
火..

楼主(2011-04-29):
這張板子一開始拿到時,很明顯的看得出有PCB有高溫處
上電測量時,VCORE只有0.5V,紅圈處是5V,轉DDR1.8V以及1.5V電壓
紅圈處一開始測量,D極5V,其它完全沒電壓,以為此處上電時序是在VCORE之後
很努力的查VCORE電路沒發現短路,然後想說記憶體上電應該要在VCORE之前啊
一量發現沒1.8V供電,才確定紅圈處電壓是異常,此處是用60T03GH
更換後還是沒電壓,更換G極控制IC RT9214,之後電壓都有輸出了
但是還是沒VCORE,查PWM IC ADP3198  VCC 5V有 ENABLE 1.2V VID組合覺得有點怪

然後.....想說上真U再量一次VID,確認是否為ADP3198故障.....竟然

可是,板子變形了,應該是775 CPU座空焊了吧......又失敗了

网友A:
C大....CPU溫度飆到75度!?那不就很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大....CPU溫度飆到75度!?那不就很燙.......@@

C能風散沒轉或者沒塗散熱膏

网友B:
conbawa大,不要再讓扣具扣那麼緊了呀!空焊狀況可能會更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大....CPU溫度飆到75度!?那不就很燙.......@@

是的,拿來煎蛋剛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喔.....BIOS HARDWARE MONITOR有顯示啊
CPU FAN  25XX RPM
不過沒上散熱膏是真的,測試而已所以沒擦
CPU是CELERON 336 2.8G   90NM製程,之前上機使用時,風扇全速轉還是在5X度
用青鳥扇的話大概會多快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bawa大,不要再讓扣具扣那麼緊了呀!空焊狀況可能會更糟糕。

咦....478的我有看S大您改過
這種的也能改啊?

其實這版子.....我之前就有裝過一次CPU+風扇
但是VCORE是0V
這次又裝上去才莫名奇妙的開機了,應該是本來就很嚴重了吧?

网友:
恭喜C大大,,,,,,,,,,,  完 修
                                     換上鋁合金內壓入銅心 25mm,,,, 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種的可以改,只是有些的就不能改了。
更改後,可以讓彎板情況降低,但不能夠徹底根絕,還要做一些加強的才有辦法,為了用小錢(不超過30元)來改,因此加強這部分就達不到了。

這次裝上能開機......有可能之前真的空焊的狀況很嚴重,這次剛好壓合,開機了!

网友:
這片北橋超燙手的~晚安大可以用強化背板改跨賣咧!!
有收到這片北橋MOS都要換掉~阿不然會回來~
我比較雞婆會在北橋上小風扇XD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教C大:

             最近在修一片Asus P5B主板...覺得有些怪怪的,這片主板待機時14.318晶振兩腳都是1.5xxV
             按pwr on開機後再量一樣...也就是待機到開機電壓沒跳變~~~~這樣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待機兩腳約1.5v
開機一腳約1.3v 一腳約0v

网友E:
回复 楼主:

請教con大大,如何確定cpu有沒有空焊呢?
如果用帶燈假負載有燈沒亮就大概可猜測是空焊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這樣大概知道要往哪個地方去找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請教con大大,如何確定cpu有沒有空焊呢?

有帶燈假負載應該是最好判定的
有燈沒亮,或是燈會有明暗變化,排除LED燈損壞不良的情況,應該就是空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說有的燈不亮有的少數幾顆微量一點因該就可以確定空焊囉

如果用熱風槍補焊直接吹不重新植球可以修復嗎?
如少數兩三顆燈的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用熱風槍的話,補焊成功機率應該不高
板子有變形的話,似乎成功率更低

我之前用熱風槍亂吹過,溫度調太高了吧
就聽到嗶嗶剝剝的聲音......更糟

网友:
感謝寶貴經驗分享

网友:
我也用這個板子,最近都開機後就不能再重開了,要再等1-2小時後才能開正在努力拆解中不知前輩有何看法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您的主板還不很嚴重是熱當,也就是90NM CPU過熱,造成主機板灣曲。請快使用鐵製加強背板維修即可。請勿使用熱風槍加焊CPU座(775成功率超低,478才可加焊CPU座)其主因為主機板灣曲造成熱當。

网友:
謝謝你 的回複

网友:
請教conbawa大,這片南橋旁的mos(南橋左邊)它的電壓各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H:

G 3.2V,D 3.3V,S 1.08V.......南橋電壓為1.08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您的主板還不很嚴重是熱當,也就是90NM CPU過熱,造成主機板灣曲。請快使用鐵製加強背 ...

加背板真是好方法,好像穿鐵衣,用物理方式來矯正彎曲。

楼主:
回复 网友B:

S大手腳真快
我印象中S極輸出是1V左右,給南橋的核心電壓

网友:
呵,謝謝conbawa及倫兄,目前小弟手邊也一片在檢修,發現時脈ic會發燙,14.318石英晶振2腳於待機時電壓皆為1.4V,開機後電壓維持不變...可能這裡是一個可點...
另外pci b16腳的clock電壓只有0.4V,看了之前的文章好像正常要有1.3~1.8V...
可否再有勞2位大大,再幫忙確認一下cpu上假負載所量的電壓是多少??目前手邊這片是0.5V,可是上真u後就升為1.3V

网友:
CPU座 免洗助焊劑加上去 熱風槍底部預熱  正面烤阿烤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conbawa大,剛好早上上來晃一下看到,板子還放在旁邊,順便測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jackchen681大,逸倫這邊沒有假負載所以沒辦法測到假負載的數據喔!

晶振的話,待機的時候,分別為1.77V和1.7V左右,兩者壓差不大。而上電之後,則為一個快接近1.8V,一個1.7V多左右。
我這張板的時脈產生器也同樣高溫(時脈產生器通常溫度蠻高的)。
CPU電壓有爬上來,應該時序上有過P這段了。
PCI B16只有0.4V,這有問題.....

2011 05 30 補充
量到的PCI B16 是1.8V左右喔!

楼主(2011-05-29):
用了帶燈假負載去測試的結果
有一個燈沒亮,用它再去test另一張能開的板子
LED沒壞,確定有一個點是不亮的
不確定是否真的是板子變形導致cpu座空焊,稍微折一下板子
燈的明暗沒改變........似乎又不是cpu座空焊接觸不良的情況

我有更換新的扣具,因為沒螺絲跟背板,買整組來換
正面圖
背面圖

嗯.........不開機

一般狀態下,debug卡的數字完全沒有,cpu沒電壓
稍微折一下板子,模擬原廠扣具造成的板子形變
RESET燈號有熄滅,CPU VCORE 1.2V,但是不跑碼

需要將板子折的程度加大到某個程度,才會跑碼
在這個狀態下,PCI B16電壓跟s10274chen大量的差不多

楼主:
這一兩天,測試完CPU座發現應該不是彎板造成空焊的問題

但是需要折板子才能開機,想了又想,覺得還是元件空焊或是板子線路斷了
線路斷掉的話,真的就無能為力了

再次檢查北橋與PCIE之間的兩顆60T03GH,才發現
D極竟然是可以移動的,難怪我折板時能開機,因為折板時板子與MOS的D極就導通
沒折板時,這兩顆是在接觸不良狀態,重新補上一沱錫後重焊
不折板也能開機了,再來就是測試能否裝OS了

真是羞死人了.....

网友:
conbawa大,這片你已搞定了,先恭喜完修~
我的這片也還在玩耶...這兩天有空再續修,到時有碰到量測的問題在請教你,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倫兄,謝謝你再幫我確認此電壓,這兩天有空會再檢修此板~碰到問題的話再請教你囉~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客氣!conbawa大的板子修好了,這下有兩張板子可以互相比對了......

我這張P5B先前修好有燒機測過原本以為應該沒問題了,結果上上星期因為要做一個作業系統要ghost來用,就想說拿這張板子去做,我把CPU電壓拉低,但這系列板子有很大毛病....掉電壓,CPU負載一重,電流加大,電壓飄動,導致系統不穩,結果老是OS裝到一半就當機,後來竟然CPU供電的MOS燒掉了....整個「慶煙」,應該是換完的MOS,因為特性上的關係,造成供電有些不平衡,導致燒毀,連帶驅動的3110也燒掉,弄了好一番功夫才又修好。
真想找時間再燒一次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coolaler.com/showthread.php?t=148569

是這邊提到的這個?
看起來是把CSSUM跟CSCOMP 間的電容短路,不偵測電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客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conbawa大,對啊!那篇我也有看到,但我又去找了datasheet來看,那顆電容存在是有必要性,後來又看到這篇,更覺得是要有那顆沒錯。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 ... amp;p=1&cache=0

但是...........我把CPU電壓都調到1.0xV了,等於是固定要跑那個電壓,還是掉電壓,不知道有沒有搞錯啊?
另外,我發現三相供電,量測每個電感前端(MOS過了之後要給電感去濾波那點),竟然電壓會不太一樣......很怕會再一次歷史重演.....「慶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完S大的安裝OS失敗,讓我覺得會不會喊完修喊太早了
試安裝了OS.......看起來應該OK
用SKYDRIVER自動安裝,可以看到ICH8 SATA DRIVER有問題,看了一下是代碼(32)
提示說換一版驅動可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被我弄到虛焊的MOSFET 三兄弟,取消飛線了

這次順便測試一下之前修的花屏的GIGABYTE 7600GS 256MB的顯卡
修之前,可以看到兩顆電容有凸起,用MATS測試,有一個BANK的記憶體存取有錯誤
回焊,更換電容,MATS測試正常無ERROR

跑甜甜圈測試.....溫度約60度UP
還是要加強風扇散熱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conbawa大您的這樣修好了耶!真恭喜您。

我沒想到換完MOS竟然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特性都比原本的好,竟然會不平衡失控。

這張顯卡感覺蠻不錯的耶!

网友:
請教一下conbawa大及倫兄,你們手頭這片p5b的記憶體clock 電壓是多少,我的量到的只有0.25V,並會往下降至0.14V,另外pci的clock電壓會從0.7~0.9V變化,clock主ic不能摸超過2秒....它的供電及週邊送往各信號的排阻檢查大致都無誤..因為找不到datasheet,所以從它旁邊的smd電容判斷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上假負載測量的結果
PCI CLOCK 電壓 1.65V
DDR2 RAM CLOCK 電壓0.7V

CLOCK IC 紅外線溫度槍測量為45~46度,接觸式K TYPE感溫棒為51~52度
燙手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逸倫量到的記憶體時脈電壓,不管CLK或CLK#都是0.9V左右,至於PCI的電壓,在29樓我有再補註解說明一下,避免造成誤解,大約是1.8V左右。
jackchen681大您那張除錯卡應該可以偵測到PCI的時脈囉?按一下那個按鈕,看有沒有頻率喔!

用手摸不超過2秒.....可能蠻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黑吆,我卻忘記卡上可切換頻率顯示,明天上班再來看看,經過conbawa及倫兄你們說指clock 電壓,我這張板沒有一樣達到標準,看來問題較明郎了,後續如何再有勞2位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問個笨問題
clock這個,有頻率,所以電壓實際上應該是上下波動
而電表不可能如實的反應出波動電壓,而會量出一個固定的電壓,是這樣理解嗎?

那是不是說......不同的電錶應該會量出不同的電壓?

我用的電錶是UT61E....

网友:
回复 网友H:

jackchen681大,不客氣!嗯嗯!那大概可以差不多知道故障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電壓準位是一直改變的,所以conbawa大您用那台電表量測時,您會看到數字下面哪個橫槓槓一直在跑,螢幕上的數字,也會一直跳,但大多快接近0.9V左右。
我用兩台電錶去量測(但這兩台都是數位式的),一台跟UT61E蠻接近的機子,就會一直跳,但是用另一台比較一般的數位電表,則就沒那麼明顯看到在跳動。
跟取樣反應速度有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抽空上除錯卡,並轉至clock顯示,33Mhz的頻率有出來耶~
那電壓不正確是為何,已將14.318Mhz的石英振盪器直接換過..現在只能找看看是否有此Clock IC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挖勒....電壓是那樣還有clock正確出來,真夠妙的。
不可思議,或可能是時脈產生器本身的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今天從朋友那借到一片有相同型號的clock ic,偏偏熱風槍壞了,等待發熱蕊中....
只能下星期換看看囉,到時問題應該可以更明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用舊電錶ST&T 605 量的結果
PCI CLOCK為1.9V
DDR2 CLOCK為......0V

還真是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挖勒......差好多啊!
DDR2 CLK量出來竟然差距那麼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兩天,測試完CPU座發現應該不是彎板造成空焊的問題

但是需要折板子才能開機,想了又想,覺得還是元件空焊 ...

還好小的現在才看到這個....

网友:
倫兄、conbawa大,再麻煩你們一下,可否撥空再幫忙量測此片bios的第6pin CLK的電壓是多少?
由於此片上cpu假載,cpu電壓、復位、pG都會不出來,非得要上真U測量,目前追線查到當上真U時,vcore電壓1.3V、pg1.2V、只剩RST線路還沒追出。但假設cpu的條件都滿足,我測量bios時又發現6pin 的CLK是0V,不得而知bios的clk是誰給的,或真的由CLOCK 主ic直接供給?
由於沒有這種ic的燒錄器,目前也只能先猜看看,再請順興大代燒一顆囉~

网友:
回复 网友H:

BIOS看看有沒有被選中喔!另外BIOS是跑SPI介面,其clock是由南橋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倫兄,第1腳是否就是被選中的腳位,Chip Select,是否當它高電位時是取消的...
目前測得第一腳為3.3V..

1.44 M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的!在低電位的時候被選中,高電位時就不被選中(ROM不等待動作)。

之前我自己把我的主機板BIOS搞壞,就是出現了CS#一直不斷的高低電位一直跳,是表示整個開機流程已經跑到要找BIOS了,但是卻一直找不到,所以系統不斷的想找,就出現這樣的動作了。

jackchen681大您這個可能系統還沒有開始找BIOS,或許在這之前,卡在某個環節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目前cpu的rst還沒跑出來,此片又適用目前的 775k假負載,真夠頭痛...時脈ic又不好找...

网友:
太大意了,我竟然發現到ide沒有rst信號,可是追不出它的線路~
傷腦筋中....

楼主:
紅色pin電壓 3.2v

紫色pin電壓 0.0124v
綠色pin電壓 0.0005 v

電表:UT61E

還蠻怪的,因為CS腳應該是LOW ACTIVE,我的怎麼都是HIGH   真詭異
CLOCK那個腳我也量不出電壓...

网友:
回复 楼主:

奇怪,我量出的電壓和你的都一樣...目前cpurst的電壓也追出來了,有1.2v,所以cpu的供電、PG、RST都正常,另外發現pci A15pin有復位,但ide的第1pin及音效卡都沒復位...
可否請conbawa大有空再幫忙確認一下ide的部份,3Q

网友:
回复 网友H:

桌上型的晶片組ICH8沒有內建IDE控制器,所以IDE是由別的晶片來完成的喔!
那麼是由誰控制的呢?是....JMB363這顆晶片所掌控。
IDE的reset在哪裡呢?jackchen681大您自己看資料手冊囉!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為什麼會這樣呢?在時序上,開機流程中已經跑過BIOS,因此對於25X80不會有存取的動作,那自然的,CS#就會維持在高電位,clock也會是保持在低電位沒有clo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為什麼會這樣呢?在時序上,開機流程中已經跑過BIOS,因此對於25X80不會有存取的動作 ...

理論上是這樣沒錯,無存取時,CS就應該是高電位
不過.....我個人測量是,探針擺好,按下PWR SW
除錯卡上還在跑碼時,看量出來的值有無跳動
結果是看不出來,我是在想,這個CS的電壓跳變是否電表無法即時反應

這板子的確如S大說的,是用一顆JMB363去做出IDE的功能
個人量了一下IDE RESET 是3.16V左右
我的印像是......如果按住RESET SW的話,RESET應該在低電位
不過在這塊上,我試不出來,按RESET很快放掉的話,會感覺到RESET電壓有跳動一下
過程很短,就又回到高電位了
我猜是JMB363在自己完成RESET後才會對IDE PORT發出RESET訊號吧
所以電壓跳變的時間很短.......

网友:
conbawa大及倫大,可否在幫我確認一下紅圈上的電壓~
目前發現這裡應該要1.8V的記憶體供電,可是我實際測量只有1.7V
啊,sorry...我在第一樓找到了,拍謝...^^!

网友(2011-07-23):
這張板終於修復了,在之前所檢測中,cpu的p、c、r都正常,bios也重刷後未果後,進而發現pc和ram的clock都和倫兄及 conbawa大的數據有些不同,好不容易借到了clock ic來更換後,時鐘還是一樣偏低~

超沮喪的...算了,再把板上該要有的電壓都再確定一次後,板子就先擱著了...N天後,
客戶拿來修的壞板中有W83627DHG-A IO,在各條件都暫時滿足的情形下換看看,結果開機了n_073|

超感動的...終於修好了...可是clock的數據還是差滿多的會從0.88~0.6跳變(從這篇討論才知道clock會跳變)
,我想可能是我的爛電表的誤差太大,但從這篇討論長了不少知識~謝謝conbawa大及倫兄的協助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太好了!太好了!
終於修好了耶!陳大哥,恭喜您囉!終於可以好好用這張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