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聲寶LM-15FT1的液晶電視VGA訊號輸入無法顯示影像

楼主(2011-04-29):
S端子輸入色差端子輸入都有訊號,只有VGA插座訊號輸入時,螢幕顯示無訊號輸入周邊零件我已查過無故障傾向請各位大大幫我解決,小弟感恩不盡,希望港都郎大上來上課,提示小弟,謝謝,肛溫喔

网友:
先看看別人是怎麼發問的.. XD..

^_^

网友:
實在是有聽沒有懂?!不知道在問什麼?

网友:
可以先看看
1.D-SUB週邊電路檢查
2.輸入信號格式及解析度是否支援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常常碰到解析度沒有支援的.

网友:
這是15吋的嗎? 過年前有人送一台來,也是這樣,接上電腦OK,但是接上新的電視盒就無法顯示,真的是解析度不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