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4 背光不亮 [已解決]

楼主(2011-04-29):
有電源
但背光不亮
一拆有幾處電容爆了
更換後,還是不亮...
查相關文章,F200位置保險絲斷了
更換後,一樣還是不亮,然後保險絲又斷了

電容爆

更換電容跟保險絲(F200)

當換完保險絲跟電容後
發現有顆電容竟然給我短路
難怪我在焊上去時有火花,心想說 1000UF 25V怎麼可能會有火花,燒了我兩個3A跟4A保險絲
因為頭一次遇到這種情形,處理後,還是背光不亮

有拿一塊好的 P+I 板有畫面確定AD板沒問題
另外有個位置會相通,這正常嗎?
現在就背光不亮,到底那裡還有問題阿...
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
P大大,,,,,,,,,,, 您已經圍堵快到重點處了 ,,,,, 加油曪 ~~~~~~

网友:
1.兩顆P605檢查
2.若P605已擊穿,則OZ9910GN PWM IC有損壞可能(因為此片採直接驅動,未透過驅動電路),最好可以先測輸出波型再上MOSFET,不然換好的MOSFET仍會損壞

网友:
公布這個維修點不曉得會不會害人沒飯吃,PWM IC  BIT3713 附近有4個一對小的3隻腳電晶體
量一下應該都開路,P6O5沒壞 一直燒保險絲換這4個就可以,如果還不行,PWM IC  BIT3713 一併換掉,不過那4個3隻腳的電晶體不好買如果要拆廢板代用,要確定都是好的不然還是點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兄您說的是19M005的維修法喔(MOSFET是兩顆40T03GP)~
這片是19M008(兩顆AOP6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一時眼花,希望沒誤導大家

楼主:
AOP605
h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 ... 5/AOSMD/AOP605.html

G1 跟 G2 相通是短路嗎?
那兩個圖並在一起看不太懂

网友:
裡面是兩顆獨立的P+N MOSFET,各G/D/S間不互通

楼主:
感謝狼大指導
目前 應該是 P605 一顆故障

現在等料件..(保險絲又燒了!!)

不知道 OZ9910GN 有沒有燒掉
如果 OZ9910GN 可以用 OZ9932GN 代替嗎?

网友:
最好用一樣的換比較保險,而且您說的這兩顆完全不同,腳數也不一樣

可以先量四組G極對地及對VCC阻抗,跟人家不一樣的可能代表該驅動輸出已死

楼主:
狼大有幾個問題在請教...
1.VCC = VIN (13 電源電壓的IC)?
2.把新的P605換上去,直接通電,有可能會再壞其他嗎?
3.VCC 阻抗要怎麼看?
4.G極對VCC阻抗只要低於 <28mΩ、<35mΩ、<43mΩ、<58mΩ,就表示正常嗎?

网友B:
電源就是背光電路電源,保險絲端就是
把電錶轉到歐姆檔,在取下MOSFET的狀態時,一棒碰G,另一棒去碰GND或VCC,看阻值差異,之後交換棒色再測一次,把四組G都量過,正常來說阻值要接近
如果在PWM IC損壞的情形下,換上好的P605會再壞掉
另外測試電源板在5V有負載(連接AD時)背光電源電壓要在20V上下,若過高P605也會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議 P605 2各一並更換  碰上 T4030GP  的PI版  如用電表測量 阻值異常  一各貫穿 我會建議2各T4030GP 一並更換在奇美 946A  上 我碰過 T4030GP 阻值異常 但是畫面可正常顯示 一段時間後才出現 畫面消失 一會就恢復正常 ( 請醫並更換上 板上所有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源就是背光電路電源,保險絲端就是
把電錶轉到歐姆檔,在取下MOSFET的狀態時,一棒碰G,另一棒去碰GND或V ...

如果照狼大的測量方法,阻直有差異,可否請問故障點是否為pwmic

网友:
MOSFET取下後,測G極對地與對電源阻抗跟其他不同的,表示有損壞可能
因為這款是直接驅動,不像其他型號有透過晶體

其中三組測起來的阻抗
這組阻抗跟人家不同
正常的有脈波輸出
不正常的就沒有

楼主:
1.圖片左邊P605,黑棒接地 紅棒G1跟G2 兩組無限大(1)
   圖片右邊P605,黑棒接地 紅棒G1跟G2 兩組無限大(1)

2.圖片左邊P605,紅棒接地 黑棒G1 .666 G2 .573
   圖片右邊P605,紅棒接地 黑棒G1 .807 G2 .570

3.OZ9910GN 4-GNDA對圖片左邊P605,黑棒GNDA 紅棒G1跟G2 兩組無限大(1)
   OZ9910GN 4-GNDA對圖片右邊P605,黑棒GNDA 紅棒G1跟G2 兩組無限大(1)

4.OZ9910GN 4-GNDA對圖片左邊P605,紅棒GNDA 黑棒G1 .696 G2 .602
   OZ9910GN 4-GNDA對圖片右邊P605,紅棒GNDA 黑棒G1 .838 G2 .600

5.OZ9910GN 13-VIN對圖片左邊P605,黑棒VIN 紅棒G1無限大(1) G2 .759
   OZ9910GN 13-VIN對圖片右邊P605,黑棒VIN 紅棒G1無限大(1) G2 .759

6.OZ9910GN 13-VIN對圖片左邊P605,紅棒VIN 黑棒G1 .953 G2無限大(1)
   OZ9910GN 13-VIN對圖片右邊P605,紅棒VIN 黑棒G1 1.056 G2無限大(1)

不知道以上的數據有沒什麼差異性
由於沒示圖器,只能用數位電表量

補充...因為F200保險絲已經斷了,這樣兩出來數據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网友B:
數位電錶有沒有頻率測試功能?有的話裝上保險絲,但不要裝兩顆P605,測各G極看有沒有55~60KHz脈波輸出
PS:沒有跳過保護電路的話,脈波只會輸出兩秒左右,可以透過反覆開啟/關閉電源來重新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位電錶有沒有頻率測試功能?有的話裝上保險絲,但不要裝兩顆P605,測各G極看有沒有55~60KHz脈波輸出
PS:沒 ...

回狼大
我的電表是 DM-3000 幾百塊的數位電表
不知道有沒有你說的那裡功能耶

楼主:
慘~~~
今天P605到了
裝上去後
一樣背光不亮

OZ9910GN
第13腳 VIN 沒電壓

這下該怎麼辦

网友:
保險絲有換嗎?

楼主:
保險絲換了
目前所知的故障零件都換上去了

量電壓
保險絲兩端有17.78v

高壓有 9V

左邊 P605
G1 16.32v
S1 17.78V
G2 00.05V
S2 0V

右邊 P605
G1 16.14v
S1  17.78v
G2  00.02v
S2  0v

网友B:
1.檢查OZ9910 各腳電位是否與資料手冊內建議範圍相同
2.檢查連接AD的EVA是否會隨燈號改變電位高低
3.檢查面板燈管是否良好,最好可用外接燈管檢查點燈狀況

楼主:
這一塊已經裝新的P+I板出去了...

有可能是 OZ9910 掛了

再買 OZ9910回來換看看好了

网友:
P大大,,,,,,,,,,,, 您給客戶換新板了,,, 那舊板子有再修理?

楼主:
OZ9910GN 零件到了
未換前
01-0.05 (NDRV4)
02-0 (PGND)
03-0.04 (NDRV3)
04-0 (GNDA)
05-0.01 (CT)
06-0.01 (LCT)
07-0 (ADJ)
08-0.14 (ENA)
--------------------------------
09-0.04 (VSEN)
10-0.01 (CMP-SST)
11-0.27 (ISEN)
12-0.01 (VREF)
13-16.39 (VIN)
14-16.32 (HSB)
15-16.13 (PDRV3)
16-16.32 (PDRV1)

更換後
01-0.05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12
--------------------------------
09-0.02
10-0
11-0.30
12-0
13-19.58
14-19.58
15-19.26
16-19.26

補充內容 (2011-5-7 06:32 PM):
因為沒AD板可以接
查到我自己發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7988-1-1.html""
我有買一個 10W 5.6ΩJ
去點 GND 跟 5V+
燈管就是點不亮
表示PI板還是有問題嗎?

楼主:
有查到一篇
跟我同樣的情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377680
要如何得知線圈是壞的

楼主:
請問高壓線圈只要長的一樣
就可以更換嗎
2874002400 M 0631D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檢查OZ9910 各腳電位是否與資料手冊內建議範圍相同
2.檢查連接AD的EVA是否會隨燈號改變電位高低
3.檢查面 ...

請問狼大
我把 OZ9910
換上了

然後用假負載燈管也點亮了
那表示
這塊 P+I 板就修好了
是這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EVA高位,5V有負載下點燈管會亮且不會熄滅,EVA低位時5V有負載下背光電路電源不會超過25V就算是正常
可以在下次維修到同型P+I時換上去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