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9RS20 無法開機(完全沒反應)

楼主(2011-04-29):
我家電視前幾天看到一半
忽然閃個下之後就完全沒反應了....
用遙控器跟用按鍵都沒反應燈也不會亮
請問有哪位大大可以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嗎??
感激不盡!!!
因是頭一次發文如有不禮貌之處還請見諒!!!!:)

网友:
原則上電子元件怕熱,時間久後會慢慢老化,其特性也會越來越糟,請去電後先檢視PCB熱源,電容跟保險絲,量對地阻抗,各iC,FET等

网友:
資料太少很難判斷!
先檢查一次電源是否有電?

网友:
1.先檢查2保險司是否燒斷(1為AC端 1為DC端)
2.檢查水平Tr  CE是否短路
3.判定水平高壓或Dc穩壓電路故障再跟據故障點電路維修

网友:
不知道修復沒n_079|問題出在哪..能分享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