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ELL UltraSharp 3007WFP 30吋IPS螢幕拆解

楼主(2011-04-30):
正面
背面,腳架可升降,底座可旋轉
驗明正身
開始拆卸,首先移除腳架的四顆T10星型螺絲,使用薄鋼片/開殼器沿前後殼縫隙慢慢撬開
撬到底部時要注意OSD觸控板排線,因為有雙面膠黏住,不要太過用力拉扯
準備分離後殼
分離後殼時要注意側邊讀卡機與USB埠模組會與後殼卡住
拆除後殼後
拆除OSD觸控板排線
前殼與OSD觸控板排線
拆除讀卡機與USB埠模組的連接線
分離後金屬殼時要解開連接面板的兩組線路
面板本體背面
面板型號
被隔離罩蓋住的面板T-CON
取下背光電路的隔離罩,裡面還有一層絕緣片
掀開絕緣片,就可以看到背光電路板與燈管連接線
後金屬殼
內部配置電源板與輸入信號/USB集線器板
背光電路板,紅框處為燈管返回接頭
電源板,兩旁二次側散熱片透過螺絲固定在後金屬殼上散熱,中央一次側散熱片則使用大片鋁板增大散熱面積
電源板各分區功能
順便將電容全日系化
輸入信號/USB集線器板,左側DUAL-LINK DVI-D接頭直接將TMDS信號經濾波電感轉送至T-CON,中間為USB集線器電路,右側為MCU,負責OSD介面控制及轉送DVI時脈信號至面板
T-CON,下方兩組接頭為TMDS信號(左)及面板電源/同步控制信號(右),上方四組接頭連接至面板各X及Y驅動IC
連接電腦,要使用支援DUAL-LINK的顯示卡與DVI-D線材,才可使用最高的2560*1600點對點解析度
在2560*1600解析度下,原本在1920*1200下用的桌布頓時縮水
開一張灰階原稿用1:1檢視
開一張彩稿來看看,顏色比在原先TN螢幕上濃郁不少
放到1:1檢視,細節一樣不少

美工果然還是要選IPS面板的螢幕啊~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IPS面板果然不一樣,比TN面板好太多了~
話說30寸拿來當電腦螢幕會不太適合吧...
感謝狼大的拆解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詳細的拆解30吋ips螢幕與解說個電路板構造

楼主:
補充LPL LM300WQ3性能諸元:
1.2560*1600 WQXGA,點距0.2505mm*0.2505mm
2.S-IPS,16777216色彩
3.雙8bit TMDS介面
4.亮度300cd/m^2
5.對比1000:1
6.視角178度(左右)/178度(上下)
7.耗電量116.74瓦(面板全白畫面時16.74瓦,背光最大亮度下100瓦)
8.GTG反應時間8ms
9.表面偏光片抗反光3H硬塗層處理

网友:
很讚的產品構造拆解,加上精彩的解說,只能望著螢幕流口水

网友:
DELL的30吋螢幕啊 ......
真的讓人看著螢幕流口水,因為那價格讓人想都不敢想n_065|

网友:
好棒的IPS面板螢幕
狼大的拆解過程說明的很詳細
連細節都清楚
想要有這台的人不用怕過保了(這應該是另一種形式的勸敗吧n_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