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703W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30):
這台為無電源故障,先拆機目視有4顆電容爆凸1000UF/25V--->更換1000UF/25V*1,220UF/25V,更換470UF/63V*3(超大顆夠耐用),以上皆為日系電容,上電測試有電源了但是背光還是不啟動。

接著用燈管測試器測試燈管是OK的,開始檢查電路發現高壓驅動N+P雙封裝MOSFET FW342短路掛點了,搜尋一下資料原來這是通病啊!但是我沒這顆SOP 8P的MOSFET,附近沒電料店(外面下雨很冷我也不想出門),網購又來不及(因為第二天一定要交機--輪班關係)。
只好狂找廢板找代用品,終於在廢高壓板找到4顆可以代用的STS7C4F30L。

STS7C4F30L
N-CHANNEL 30V / 7A
P-CHANNEL 30V / 4A

FW342
N-CHANNEL 30V / 6A
P-CHANNEL 30V / 5A
比較一下特性表
N/P CHANNEL耐壓皆為30V,N CHANNEL耐電流7A更勝一籌,P CHANNEL耐電流4A略遜一籌,理論及實際測試都OK,短時間又測不出耐用度(客戶住的遠短期不想讓它回修)故使出並聯疊疊樂法增加耐電流,到目前交機一個多月都沒問題。

這篇的目的是:修東西要隨機應變,不一定要執著於相同型號零件,要多活用代用零件。

1.型號
2.A/D板& P/I板
3.STS7C4F30L疊疊樂 (注意看是2顆疊在一起並聯焊接起來可以增加耐電流)
4.完修測試1
5.完修測試2
6.FW342
7.STS7C4F30L

网友:
原來還有這種長相的MOSFET..
第一次看到~又多點知識^^

网友:
恩恩,並聯可以增加耐電流,又上了一課  活用才是王道 感謝萬分

网友:
疊疊樂 (注意看是2顆疊在一起並聯焊接起來可以增加耐電流)!!這一招厲害!手要巧~~上次找不到材料!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想請問大大一定要疊疊樂嗎?看特性一 顆就夠了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想請問大大一定要疊疊樂嗎?看特性一 顆就夠了ㄚ!

既是通病表示原廠用的不夠耐操,加強一點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