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CR可以用TRIAC代替嗎?

楼主(2011-04-30):
請教各位大大~
賣電子材料的人說可以用TRIAC代替~
是真的嗎?

网友A:
雖是閘流體,但有點不同,SCR為單向(跟二極體一樣),TRIAC為雙向
如果用在交流調控方面,SCR僅於正半週工作,TRIAC正/負半週都會動作,送至負載的極性及功率也跟著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是閘流體,但有點不同,SCR為單向(跟二極體一樣),TRIAC為雙向
如果用在交流調控方面,SCR僅於正半週工作 ...

謝謝狼大回復~
如果是用在DC to DC Power Supply~
對負載有什麼影響呢?

网友:
SCR在電源內有兩種用途,一是可控整流器,是利用其單向可控導通能力,這種就不能用TRIAC代用,另一是超壓保護電路,這種就可使用TRIAC來代替

网友:
又學會一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