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CER VERITON M680系統機拆解

楼主(2011-04-30):
這是最新採購的ACER VERITON M680商用機,拿到時就手癢拆下去了

正面,很樸素的面板
驗明正身
機殼頂部有四組USB埠
拆除前面板
電源/硬碟/網路指示燈與電源開關
還原開關,前面板有一小洞,用尖的東西就可以戳,會啟動還原系統
內部配置為MICRO ATX結構,所有的裝置都使用滑動式快拆卡榫固定
除四個硬碟架外,另外提供兩大兩小外露空間
上方USB/音源線路及硬碟電源線走背線固定架,CPU風扇背板為塑膠
搭配全漢80PLUS銅牌300W八公分風扇電源
搭配WD WD5000AAKS藍標SATA硬碟
主機板為Q57H-AM
CPU VRM使用SANYO SEPC及NCC PS-CON固態電容
主機板其他部分使用SANYO、TEAPO及CAPXON電容
使用自家APACER單條2GB DDR3記憶體
電源供應器內部配置
二次側使用CAPXON電容
輔助電源電路也使用CAPXON電容
週邊電路小電容為OST

果然是一部很價格導向的系統機啊....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教郎大:

我實在很不嘹解.為什麼CAPXON電容惡名昭彰了.只要給他過了3年保固期後.故障大多由他而起.無論是LCD MONITOR LCD TV ATX POWER DVD...或是其他相關電子產品.幾乎都無一倖免的.簡單說就是品質很爛.而且眾所皆知.但是為什麼大家都還要用CAPXON電容呢....便宜的TAICON好像來的好一點點..??

真是不能理解耶...

何況FSP全漢也算是知名大廠.不怕公司品質信譽一拜塗地嗎...這顆有APFC不是濫POWER...也用CAPXON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便宜+交期快+啥怪容值規格都有

這就是最強的生存法則n_081|

代工本來就是看成本抓BOM,便宜+既定毛利,成本就得縮水,BOM也就不會太好看

网友:
基本上只要貨能夠趕得出來, 期限內交到客戶上, 又有一定的耐用度及品質
就是好的代工廠了, 現在代工最強的地方不在技術, 而是在CostDown 還有業務

网友:
挖~~~~~這台光是W7的專業版...
都快比這台主機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公司內用的軟體都是用授權數去計價的~
不過MIS直接幹掉裡面的W7,放回WINXP(還沒到非W7不可的地步)

网友C:
怎不插一塊顯示卡ㄋ..會更好ㄋn_1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不插一塊顯示卡ㄋ..會更好ㄋ

文書用用顯卡幹啥!!讓你上班偷玩遊戲阿!!內顯都可以完這麼high了

我的電腦跟這台好像喔!!  cpu e8400  2g  不過耳麥口在開機鍵上面!!

上班用的電腦!!

网友:
此版子好熟悉喔
沒記錯的話除了有還原開關外
還有Case open的開關
印象中,Intel Q57的有vPro的網路管理功能
而此塊板子應該還有TPM的功能...

网友:
開眼界了..
很漂亮的電腦..

网友:
ACER商用型的電腦其實還不錯用,雖然大家都說系統機不理想,
但它的作業系統(原廠回復系統)可供選擇的語系與OS版本較多,
可以透過購買之經銷商向原廠詢問,另外在
"內部配置為MICRO ATX結構,所有的裝置都使用滑動式快拆卡榫固定"的那張照片裡,
下方的開關就是"入侵偵測"Case open的微動開關,
另外ACER從VT7700系列後也將原本磁碟,硬碟,光碟固定時使用特殊滑軌的方式改為現在的
"滑動式快拆卡榫固定"方式,免除了擴充的麻煩,藉由狼大的圖片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
狼大不會在公家機關裡吧..?

楼主:
拿到手時就把CASE OPEN開關給廢了(用一個JUMPER搞定),不然一直吵說機殼打開

但是說實在話真的很擔心上面的凱XX電容,一般家用螢幕都爆的亂七八糟,這些電腦有些是要24小時工作的,雖然有保固+備用機更換,但機器換來換去跟停機的時間被抱怨都是麻煩

网友:
應該是三年保吧....ps. 連鍵盤滑鼠也三年哦....

网友:
確實是三年保固,但ACER的主機板都是別人代工的,
也許即將要過保固時損壞送修換回來的會是良品,
再來就會因為原廠無備料而退修回一般使用者手上,
那時就要發揮痞酷的"阻礙資訊發展"的精神自己修了,
另外建議狼大現在的CPU製程好,不像以前的"噴火龍"CPU那麼熱情,
也許那些電容壽命可以長一些,而ACER的CASE OPEN一直吵說機殼打開,
可至BIOS裡將PC Health Status把Chassis Opened Warning先Clean,儲存重開機,
再進入BIOS一次將Chassis Opened Warning改為Disable,用短路法是不錯啦,
但有時這樣的設計有是有派上用場的時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手時就把CASE OPEN開關給廢了(用一個JUMPER搞定),不然一直吵說機殼打開

其實Case open可以透過BIOS關閉啊
不需要用Jumper將它短路
除非狼大的這台電腦BIOS被鎖起來了!

楼主:
透過BIOS關閉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之前有遇過關不掉的系統機,所以才偏愛JUMPER法直接BYPASSn_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