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成這樣沒破真扯

楼主(2011-04-30):
最近收到的維修

面板拆下來後感覺邊緣不太直

用直的東西一比,還歪真大

想說撞成這樣應該完蛋了,沒想到試點居然面板沒破

只有背光壓克力擴散板裂開而已

應該說耐撞還是運氣好勒?

网友:
這修得回來嗎??

网友:
當測試用的螢幕...加減用吧....

网友:
以前還看過影片, 堅若磐石的螢幕被弓箭射沒破箭彈開.

网友:
在狼頭的右邊是不是有一條折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敢去動,怕是弄破面板或軟排的最後一根稻草

回复 网友B:

這是客人拿來修的~

回复 网友C:

那是前面有一片強化玻璃的緣故

回复 网友D:

沒錯,那是背光板裂痕造成的光異樣折射/反射

這片是LG的面板,剛好之前也有修到一部LG戒指機,同樣是背光板有裂痕(左上處)

真好奇這些使用者都怎樣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敢去動,怕是弄破面板或軟排的最後一根稻草

"真好奇這些使用者都怎樣用的...."
應該大多是家中有小魔鬼 沒事丟東西去k他... 不然就拉到線 掉下去
我在客戶及朋友那裡都看過屍體.....

网友:
好怕裝回去就裂了,狼大這台是背光故障嗎?

楼主:
這部LG是電源高壓一體板及電源開關故障

納悶的是脆弱且薄的玻璃製面板沒事,反而厚重的壓克力背光板卻裂了.....之前看嚴重破屏的都沒看過背光板裂掉的

网友:
也就是說:LG面板比較耐撞

网友:
真是神奇呀   這個面板 =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些時候也容易自己壞n_081|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錯...底做會發紅光圈耶...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是當時LG戒指機的特點之一,有紅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