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CHIMEI M170E1 面板零件

楼主(2011-04-30):
大家好︰
還記得之前向大家詢問有無ViewSonic VE170的AD板可以借我,後來把螢幕拿回來時才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原來這一台螢幕是使用CHIMEI M170E1 Rev.C1面板,一看到故障情形是反白,心想應該是DC TO DC掛了,前幾天趁著跟盧東佑買測試燈管的套件時,順便買了9743A,結果要更換時才發現DC TO DC模組已不知去向,詢問之下才知道這台螢幕當初故障時,就曾拿去給某家電腦公司維修,隔天又因報價太貴就直接買新螢幕,然後把舊機帶回,應該是送修那時候被拆走了吧!
這台螢幕朋友就送給我了,如果花費不貴,我想把它修好拿來備用,目前想到有兩種方式︰

一、請問這個DC TO DC模組有得買嗎(或是購買整片機板)?
二、買同型號面板破裂的螢幕回來拆。

請問有那位朋友手中有維修料件出售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全新的,不過價錢會讓您的心情很低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連面板一起買,那當然就不划算了,有破裂的面板買來拆就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是這片嗎?
圖是向版上某大大借來貼的.
如果是的話我有可以給您,不過可能也是壞的.
給我資料我可以寄過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就是這片,我比較納悶的是,為何連你也不知道是好是壞呢?
還有,這是私人用的,所以要用買的,我等一下發短消息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會花屏,有修過,但功力不够沒修好,Wish大您來修絶對没問題!
明天幫您寄過去!
您那朋友的名字怎麼跟我朋友一模一樣,不會是同一人吧?
好吧!那就一元起標,以最低價者得標!(不可低於0元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太高估我,我也不是專門在修液晶螢幕的。

你的朋友是空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sh大 dc to dc 子板已經寄出去了(郵局),應該明天會收到吧!
我朋友是個"女生",她應該没當過兵!

网友:
請問還有dc to dc嗎?我要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您用的電源供應器是幾V的?
不用這片直接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各腳位定義

网友D:
改板方式:
該版可直接去除!
12V需給12V
5V為TCOM電壓
30V為VGH 改法為是該機電源供應器最大電壓直接供給.12V或19V.接點為圖上紅圈處VGH
-5V為VGL 直接對地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您的指導!
但没學過電子學,您說的VGH及VGL兩個電壓如何給進去還是看不太懂?

网友:
TCOM電壓經過DC-DC(小籃板)轉換而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板方式:
該版可直接去除!
12V需給12V

我有不懂lcd大的意思不用這塊板直接改,但沒有這塊dc t0 dc,後面的vgh與vgl如何出來,可否說的更明白一點,在這裡先感謝賜教,感恩喔

网友:
VGH用該機內部最高電壓功給.如12V 或19V
VGL直接接地!
實機已改過數台.
機子久了材料少了.
變通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收到你寄來的板子,但是忘了有沒有告訴你了。
不過我換上你的板子還是不能用,因為最近工作很忙,只能暫時先擱著,等有空再弄,想一想或許是面板(或控制板)有問題所以就把DC TO DC拆走了吧!

這種面板中古的一片多少錢有人知道嗎?

网友:
老大面板沒壞改ㄧ下就好!

网友(2012-04-01):
引用 网友D:
改板方式:
該版可直接去除!
12V需給12V

目前想請教lcd85311230大的方法
若只是單純白屏可以用這一個方法恢復供電

lcd85311230大改板方式:
該版可直接去除!
【A】12V需給12V
【B】5V為TCOM電壓
【C】30V為VGH:外接變壓器19V.接點為圖上紅圈處VGH
【D】-5V為VGL:對地

目前卡在12V這邊
不知道要從哪一位子才能找到12V的呢?

編號B及C可以用貼片電容取代
編號D接地

网友:
P+I板處就有阿如果電壓高點也可!30V以內!(本人經驗)
照我給的方式接!不要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