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I NF4(K8939) 主機板不過電

楼主(2011-04-30):
各位大大好,小弟第一次發帖(求救)
小弟在工具買齊了之後,把先前的板子拿出來維修,板子型號是DFI-NF4,不良現像是這樣的:Power上電後,+5VSB有出來,按下開關後,PIN14 4V(綠線)沒有被拉低,用電表量了一下,發現"RT9137" PIN3對地低阻抗,把它焊了下來,狀況還是一樣,應該是板子上有地方短路了,有量了南橋的Crystal,有電壓1.5v左右;Q57的D有5V(這邊查了電路是連到PW-LED),後續應該要再往哪邊查下去呢?

RT9137 PIN3對地短路

RT9137 PIN3對地短路

照S大的提示去找,找到了I/O芯片(IT8712F-A)如圖
手上還有一片好的NF4(不過版本好像不太一樣RT9137 Layout的位置不同),好的這一片,RT9137的PIN3是直接到I/O的PIN67-VCCH,但是壞掉的這一片對I/O PIN67並無導通,PIN3對地短路點還是沒找到!
早上把紅框內的零件(網路芯片、I/O芯片、三隻腳的MOS)、6.3V的電容拔掉.....哎呀,RT9137的第三隻腳對地還是低阻抗(大約15
歐姆),南橋未上電時,有34K的振盪波形..........目前無思路。

网友:
量看看RT9173那個pad是與哪邊相通囉!
綠線電壓拉不下來,則要去追綠線的控制是由哪邊負責拉低。

网友:
給你一些方向, 請先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99%82%E5%BA%8F

不會上電, 就查到第9部, IO 去拉低Power 綠線

不上電檢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51-1-2.html

因為看不到你的IO型號, 假設IO有參與開機,

先檢查 3VSB有沒有出來 (從 PCI A14 可以得到), IO 待機供電, 橋供電(應該要有 3vsb, 1.5vsb)
查 vccrtc電路, cmos 電路,  開機按鈕有沒有電
查 25MHz 有沒有電壓差 ( 32.768k 先不用量, Intel 才要)
PwrGD_SB 信號有沒有出來,可能會從IO出來 (Intel 下是叫 RSMRST#)
IO 到ATX綠線的線路

想的到的就這些吧!

楼主:
了解,感謝樓上兩位大大寶貴的意見,晚上看了一下資料及整理了相關資料,會趁有空的時候,把線路再查找一遍
以下是小弟查找的相關資料,後續會再把維修的過程或照片補上!

929.8 KB, 下載次數: 68

网友:
加油

目前還沒踏入這塊

過來學習

网友:
有些南橋會去影響到開機的程序
把IO晶片換過之後還是無法開機的話
從南橋那邊下手~
當IO晶片發送訊號給南橋~~南橋會再發送一個好訊號給IO(IO ITE8718的)
印象中ITE8718跟ITE8712好像有點類似

楼主:
嗯,星期天的早上就把相關的都拆了,除了南橋(這個拆了就真的焊不回去了)........沒拆,而短路的問題還是在,想說在找看看是不是其他零件的問題,一個個零件點對點的去找線路,雖然耗時,但倒是對板子沒那麼陌生了,而且又有幾位大大提供寶貴意見,開機時序也比較有感覺,會盡力把這片弄懂的~

网友:
很有耐心   +++加油

楼主:
報告一下晚上的戰況!
1、3.3V是有的,透過PCI第14PIN,及I/O-IT8712的VBAT確認
2、I/O-IT8712的VCCH(PIN67)有5V
3、I/O-IT8712的VCC-PIN4、35、99竟然是短路!
這塊看來是由先5VSB的電壓到I/O-IT8172,然後透過南橋(POWERSW)送訊號回來將綠線的電壓拉LOW,那RT9173的功用是?看它的腳位,PIN1、2、4竟然是接通的?

查了一下RT9173的PDF檔,開頭有說明"Support Both DDR 1 (1.25VTT) and DDR 2(0.9VTT) Requirements",那就對了,RT9173的PIN3對地短路,然怪靠近DIMM1、2附近的電容都是短路的!目前對板子的跑線還是很不熟,查起來很慢,繼續往這兩個方向查

309.5 KB, 下載次數: 57

楼主:
最終章
查了相關線路,拆了幾許的電容(電解電容、SMD),到了最後一步~拆南橋!

快拔光了

快拔光了

呼~還真難喬

呼~還真難喬
I/O 第4、35、99不在對地短路了告一段落了(沒步囉) IO VCC

查了許久,也算是把問題找出來(應該算吧),而RT9173的PIN3對地的低阻值好像是正常的(用老爸房間的電腦做比對,量了一下也是如此),不知為何?雖然沒有維修成功,倒是學了不少,謝謝板上及大佬的指導!

网友:
其實有個小技巧 你可以量看看南橋上的電容他的阻值太小來判斷他的好壞
就不用拆這麼多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