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晶體代用

楼主(2011-04-30):
請問個位先進 原電源電路中 電晶體打穿了
型號為2SC3751 小弟住在鄉下地方 買不到此元件

想找以下零件代換 應無法確定那一個是否可以代用 才來這裡求助

(1) 2SC4161
(2) 2SC3150
(3) 2SC5353
(4) 2sc4834
還請各位大大幫忙確認 謝謝!

楼主:
感謝wish大的教學
看來選2SC4161就可以了
不知道對不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這一篇我原本是不想回的,因為你連看都沒看教學文就直接發問,這裡有很多教學文是我或其它註冊會員朋友們辛苦寫出來的,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原因不外乎是希望新手能先培養這一行應該具備的基礎。
你有沒有發覺?你這篇文章我大可以用"可以"或"不可以"來結束,但是我卻打這麼多文字,而且還沒有答案。
很抱歉!我不回答"可不可以"這個問題,如果你有看懂教學文,那你應該知道可不可以?若你還不肯定?那請把論壇內的教學文仔細全部看一次,你一定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看教學以後 發現2SC3150特性還挺接近的
只是Ton(上升時間) Tf 值(截止時間) 慢了點
想在請問一下 這2個值可以有誤差嗎?
還是要快於或等於 原本的數值呢?
還請wish大 在教導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