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Sony 筆電維修 型號是 : VGN-17TP/B

楼主(2011-04-30):
Sony 筆電維修 型號是 :  VGN-17TP/B
狀況是有過電 但不開機 ..............
修筆電可以找 誰幫忙 謝謝   PM 給我也可以 謝謝唷

网友:
我不會修,來亂的,下一個

网友:
如果能把教障情況描述的更詳細一點會比較好。
如:有過電,但畫面沒顯示。
    有過電,有畫面但無法進入OS。
    有過電,LCD背光有亮,但無畫面。

好像想接CASE的大大們比較有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 你要提供你住在那 李 由就近的大大 有能力維修的幫你維修並提供報價
過電無畫面 看是 過電無畫面反白 還是黑屏  或是 因約可看到畫面(用手電筒照)
又區分為獨立PCI 顯卡的  焊在主機板上的獨立晶片的 整合橋的晶片

楼主:
狀況是 開機 按下去  電源燈有亮  螢幕沒有反應  主機板上的風扇 也沒有轉

我住新竹 住那都沒差  寄過去 就可以修了吧  而且新竹會修這怪東西  應該不多

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
新竹有幾家修筆電的
y拍都搜的到
有興趣先打電話問問
或找站內有設備的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鼎不是在新竹,就請他就近處理.搞不好還可以偷學一兩招

楼主:
金鼎 他有修 筆地電主機板嗎 ?  沒接觸過不知道    其實我還蠻想見見那 位 BGA 前 要先喝一些  眼鏡蛇 藥酒的 傳奇人物 ㄏ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