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 iCute ATX-450W 西華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5-03):
小弟從以前快X媽X到現在的痞酷網都在潛水觀看各位先進的實例文,現在終於可以發實例了。
這是小弟第一次發維修實例,請多多指教。
這台的故障原因是: 不過電沒有也沒有5VSB,打開來看原來是保險炸了。
這個情況看來應該是有元件短路了。

這次的主角:

打開後內部的圖片:

保險炸了。

四顆整流二極管中有兩顆雙向導通。

一顆大電容完全無容值另一顆則剩下186uf。

兩顆13007都擊穿了。

輸出端電容容值1000uf 》4xxuf 還有幾顆470uf 》6xxuf全都換了。

以上換的元件換了,低壓的蕭特基共陰二極體測量了是好的。
把電源測試器接上同時接了三顆硬碟當負載可以開機了,哈哈!好高興啊
就這樣測了十分鐘沒問題就關機再開,咦!電源測試器的LCD閃了一下又滅了再重開幾次都是一樣的結果,唉!心想這次踢到鐵板了。
後來發現只接一顆硬碟開機就沒問題接兩顆就不行了,真是頭大了。
這個像是保護又像帶不起負載的問題網上搜索了一下好像沒有相關的案例,只好自己再摸索了。
拆下13007,c5353與二次側的蕭基特整流管來測試沒有發現什麼問題,TL494,TPS3510P與幾棵三極管換了
也測量了所有的二極管發現其中一顆反向測試正常順向數據只有.153覺得怪怪的就把它換了,不過問題依舊。
大電容旁邊的分壓電阻拆下測量阻值正常不過我也把它換了問題還是一樣。

這樣又過了幾天也換了一個心情再戰吧!這次把目標放在輸出電容上。
想了一想我是用硬盤做負載測試而硬盤吃的是12v所以就從其他電源拆下一顆1000uf 16v換上之前我換的1000uf 25v試了一下,咦!竟然可以通過三顆硬盤負載測試了,真的不敢相信,我又加多一顆硬盤總共四顆做負載測試也順利通過了
量了其他電壓都正常,終於修好了真的好感動。

右邊1000uf 25v好像是冒牌的日系電容不能用情有可原而中間的1000uf 16v怎麼看都不像冒牌的啊!竟然不能用,反而從其他廢電源拆下的可以用。

最終測試了一小時半都沒問題終於完修了。

壞的元件,還有兩顆電容不知去向。
在這裡我要感謝本論壇所有發維修實例的各位先進們,沒有你們的實例與指導也沒有小弟今天的這個維修實例的發表,謝謝。

网友A:
好文,只是电容不能用,看不懂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電容基本上可以用類比電表測試是否會充放電,再來就是用電容表測試容值多少,如果可以的話,量測的值po上來給各位瞧瞧,

楼主:
右邊的1000uf 25v的容值大約是1190uf左右而中間的那顆NCC 1000uf 16v容值是102xuf
從其他廢電源拆下的則是1030u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只是电容不能用,看不懂了!

不能用的意思是說有瑕疵吧。
我的中文水平不是很高學你們的一句話說[加減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不起,L大,是我愚笨,您的文章非常好,是我沒見過還沒上錫就用不了的電容。

网友C:
兩顆250V 470uF應該也是山寨日系電容.....

楼主:
其實那中間那顆NCC是有上過錫的只是沒有剪腳而已。
因為當時把已換上的1000uf 25v拆下再換上從廢電源拆下的1000uf 16v竟然好了我的心又在想不如換上NCC 1000uf 16v試試看能不能帶起負載,結果是令人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顆250V 470uF應該也是山寨日系電容.....

狼大說的沒錯的確是山寨貨,那是我在廣州買的。

网友:
好棒喔!!真有恆心!!

网友:
哇~一次壞好多顆,這樣修下去也花了不少時間,
感謝大大的分享,期待下次的實例~

楼主:
前後花了大約十天,本來都不是很硬的只是換的電容質量不好才硬了起來。

网友:
真要請教高手如何分辨山寨版電容??

网友D:
修好了雖然高興,不過這power還是只能研究用,一次側都沒有保護高壓和突波,不然也不會燒掉那麼多電晶體。搞到400多瓦還是這種電源,要用的人真的心臟要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雖然高興,不過這power還是只能研究用,一次側都沒有保護高壓和突波,不然也不會燒掉那麼多電晶體。 ...

一分錢一分貨吧!這是幾年前的東西那個時候我這裡還沒那麼看重電源的品質,再說當時這裡也沒有什麼好電源,不像現在的市場有那麼多的優質電源可選擇。
iCute在當時眾多的機殼電源品牌中算是不錯的了。

网友E:
我是一個新手看到你的文章後,發現我有一個iCute300W不過電的,一開始測量以為是保險絲燒壞而已但是換保險絲後馬上燒毀不知還要檢查哪個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一個新手看到你的文章後,發現我有一個iCute300W不過電的,一開始測量以為是保險絲燒壞而已但是換保險絲 ...

你是新手的話應該在本論壇多多爬文我保證你一定有很大的收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兩顆250V 470uF應該也是山寨日系電容.....

有著TEAPO的防爆紋~~

网友:
真是有恆心丫 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這個線路似曾相識...
原來和我前幾天拆的雜牌雙溫控風扇300w是同樣的...

一般這種的壞了我是建議回收..因為修好了大概也只能賣100元~

不過修好的經驗卻是無價的...恭喜完修啦~

网友:
恭喜完修,經驗是無價,分享是快樂的,感恩!!

网友(2011-06-07):
我有一台300W的就可以依照大大的維修來修修看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F:
果然青出於藍,大大的功力已不輸前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然青出於藍,大大的功力已不輸前輩了.

還差的很遠...很遠呢!n_065|

网友(2011-07-08):
不錯不錯  圖文並茂
不過說真的山寨電容怎麼區分啊
我看店家都用分裝的透明塑膠袋裝
根本搞不清楚啊
用電容表量確實正常
有大大教一下
怎麼區分正牌零件跟副廠零件嗎

网友:
恭喜你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2011-08-11):
謝謝~~又學到新的一課...

网友:
恭喜完修~修好的心會更爽的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