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7300GT訊息[這個裝置無法啟動 代碼10]

楼主(2011-05-01):
這一塊是朋友不要給我的..
這幾天沒工作無聊拿來玩...
簡單二棵爆容而己...換掉後可開機
顯示正常..安裝驅動過程也正常
但安裝完重開機後裝置管理員卻一直顯示[這個裝置無法啟動 代碼10]
當然效能也就沒開...
怎麼裝驅動都一様..
砍了又裝..上網抓最新的都一様
這是換電容的問題嗎???
還是這塊顥卡還有別的地方有問題呢???
有人遇過麻煩指點一下吧...

网友:
有的顯卡用最新的驅動反而會出問題
換舊的試試吧
要不然就電容再焊過吧.

网友:
請問是在"裝置管理員"下出現黃色驚嘆號??

网友:
如果去安全模式下移除再重裝呢?

网友:
有一種可能...
中毒了
換別台電腦試看看
或是把原本的OS 給他GHOST
然後重裝OS

楼主:
回復tseryow大大:
驅動程式新舊都試過了....等等再把其它的電容全換了試試

回復john_avatar大大:
是滴....是在"裝置管理員"下出現黃色驚嘆號

回復阿水大大:
這方法試過了一樣無效...

回復pigmouse168大大:
硬碟100%是沒毒滴..
因為這一棵硬碟是整個磁區重作沒留下任何資料安裝XP的
拿同樣是nvidia系列的789系列少5片以上都正常
唯獨這片在搞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麼看來可能是顯卡的bios出問題了.........
GPU旁邊的27 Mhz晶振有量過電壓嗎!?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先看卡有無掉件須補..金手指用橡皮擦在擦一遍.用GPUZ看能不能找的到卡.找的到=>如果是有橋接的AGP那驅動要再換一下因為系統會認不出來7300系列我用這版175.16_geforce_winxp_32bit_international_whql.再不行..顯卡BIOS從刷一次看看..PS.如果為麗台或是艾爾莎去官網抓驅動

网友:
NV的顯示卡有些就會遇到這種怪事, 小的手上有一片華碩的7100 (Geforce 2 PRO晶片) AGP卡也是這樣, 把爆掉的電容換新後驅動怎麼裝都裝不起來 (如果裝起來馬上當機), 目前也是放在廢料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