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其它家電] 聲寶 CRT SC-34V6 TV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01):
此機症狀為有聲無影...無文字顯示...無光域....
或許站內先進已有發過類似的實例
但請各位大大加減看
此機背部
測B+電壓
DC 135v 正常
量穩壓 IC603 7812 輸出電壓 DC-12V  ...正常
量穩壓 IC705 7812 輸出電壓 DC-12V  ...正常..
量穩壓 IC706 7809 輸出電壓 DC-9V  ...正常..
測 R.G.B 輸出...電壓稍微低了一些...
量燈絲電壓...正常..
量G2電壓...偏低...
目視高壓 SCREEN  未被動過
取下CRT座看到G2腳氧化.生銹
(此零件不良..應該是剛開機模糊..熱機後畫面就會慢清楚)
而CRT接腳.還蠻漂亮.(G2點照不出來)
稍微碰了一下 FOCUS 接線...結果就掉落...(在裡面生銹斷掉了)
換上新的 CRT座....
將FOCUS線生銹部份剪掉..
接到CRT座上
再測量各接腳電壓...均在正常值

順便補焊其它容易包焊的零件
IC-603  IC-705  IC-706   垂直IC501
CRT機板上的3顆顏色晶體  Q905  Q906  Q907
重新開機.發現無彩色..
按影音調整鍵..發現已被誤調整..

調回標準值
畫面正常
完修.收工
~~謝謝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機症狀為有聲無影...亦無文字顯示
或許站內先進已有發過類似的實例
但請各位大大加減看

恩~~大大解釋清楚!照片也很清楚!
想請問大大
普騰CRT29" 有開機畫面跟功能正常但電視跟AV輸入無畫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61-1-1.html
大大可以提供小弟哪些方向維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機型的AV切換IC故障率蠻高
記得編號好像是M51472
詳細資料下週一上班時再幫您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修好的CRT又可以看好幾年了,感謝分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52472這棵IC換新試看看

网友:
家裡也有一台開機模糊叫維修了2次,
修一次後又模糊,再修又說天線不良換天線
後來就說沒零件可換了, 我們就換新的32寸LCD電視了...
有些師傅好像也不會修CRT了
大大真強啊!

网友:
版大的CRT維修流程,感覺真的很複雜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開機模糊就較單純..CRT座直接換掉!
但因是黑屏..所以多量幾個基本電壓測試點..
當然很多步驟是可以簡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板大,維修CRT座這部份需要放電嗎 ?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沒有放電......斷電後過個幾秒鐘就直接換修~~~
不過要注意CRT座旁的顏色晶體 Q905 Q906 Q907 C極還是有小電壓...有時會電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大大真是太強了.我20年前也在服務站呆過不過都忘光光了.
請較一下TOSHIBA 26C30若是OSD所有的字幕都不出來.
但是遙控切換選台音量都有功能.但是看不見音量電台MUNE字幕
使用都正常要往哪一方向去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控制IC TMP 47C430N-U803  #19 #20腳旁有一個小中周線圈LA-01 TRF116 (鐵殼)...不良
一般都是淋到水才會故障...
或線圈附近線路檢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正一大所說:
M52472這棵IC換新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52472這棵IC換新試看看

謝謝!!
那在請問~~電視變成一條線!!是不是垂直IC壞了或是空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正一大所說:

剛上網查!!只有一位在賣~~先回去檢查是否空焊!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
那在請問~~電視變成一條線!!是不是垂直IC壞了或是空焊??

都有可能~~
如焊接無效後...
請先量垂直 IC vcc是否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上網查!!只有一位在賣~~先回去檢查是否空焊!謝謝大大

空焊的機會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正一大所說:

那在請問~~電視變成一條線!!是不是垂直IC壞了或是空焊??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LHC大大指導.我找假日再來試試看.3Q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垂直 IC vcc是否有電壓,如果無電壓,垂直 IC 可能NG,順著VCC往上查二極体及電阻

网友:
我最愛看老師父修老機器,那種起死回生的感覺很棒,也很佩服。敬禮。我也有問題請教,進口東芝29F1,打開電視(不論遙控或手動)要多試幾次才開起來,少則三次,多則十幾次,請分享一下經驗,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先更換所有按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先更換所有按鍵....

大大所說的,是這些嗎?

网友:
換管座要先放電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1.指示燈亮的情況是否正常?
2.開.關機時RELAY是否有動作聲音?
3.會不會自動開關機?
4.如以上皆正常~~
   按鍵插PIN先拔除...按遙控器是否能順利開關機~~~
   如不行就要檢測穩壓IC 78L05 (5隻腳)..第一腳有一顆濾波電容是否有13V(這顆電容器故障率蠻高) ~~
5.請問大大~~您電視主電源平常是OFF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沒有放電......斷電後過個幾秒鐘就直接換修~~~
....但放電後較安全...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但......
怎麼放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1.拔掉插頭~~
2.用一條電線...一端接地(電視本體)...另一端逐一碰觸那些蜘蛛腳~~~

网友:
謝謝大大讓我知道了幾個電壓測量點在哪
B+  G2  RGB三色 燈絲 ~~~學習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除了動到FBT,不得不放電外,依我所學其他應該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I:

厲害!恭喜了~~
謝謝您仔細的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動到FBT,不得不放電外,依我所學其他應該不需要

有高壓大電容都需要放電~~
以免誤觸零件....造成二次傷害......越修越嚴重...變成"人為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1.指示燈亮的情況是否正常?

1.指示燈亮的情況是否正常?ans:正常
2.開.關機時RELAY是否有動作聲音?ans:有
3.會不會自動開關機?ans:不會
4.如以上皆正常~~
   按鍵插PIN先拔除...按遙控器是否能順利開關機~~~ans:關機很靈敏,開機要按多次
   如不行就要檢測穩壓IC 78L05 (5隻腳)..第一腳有一顆濾波電容是否有13V(這顆電容器故障率蠻高) ~~
5.請問大大~~您電視主電源平常是OFF嗎? ans:是off的,先測7805的電壓再回報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電源一次側 IC STR-D1005T 旁電容
C820 33UF/200V      C822 100UF/16V
電源二次側 IC 78L05 第一隻腳電容
C840 330UF/16V
電源震盪 IC STR-5041旁小電容
C863  4.7UF/50V    C866  22UF/25V
以上5顆電容煩請全部換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蜘蛛腳是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G:

CRT座各接腳

网友:
蠻詳細~感謝大大無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