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車記錄器改裝行動電源問題...

楼主(2011-05-01):
我是用 K-1 的行車記錄器
因為沒有接永久電(電瓶太小了,也不想怎麼改)
然後又想熄火後繼續錄...

行車記錄器的電源是直接插在點煙器,但機器本身是吃5V 2A
電源部份是12v 轉 5v 的變壓器,在不更改線路前題下
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可以去找個12V的行動電源,然後一頭接在行動電源,另一頭改成點煙器母座,這樣可以嗎?

网友:
倒不如找5V行動電源,少掉一個12V→5V轉換效率更好

楼主:
狼大
你的說的我也是有想過
只不過拔來拔去很麻煩,而已行車記錄器的插頭是90度(L)型,又面向檔風玻璃
拔來勢必連同行車記錄器一起拆,這樣太累了
不然90度的插頭早就改好了...

所以才想說看能不能直接改裝插點煙器部份
這樣才便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ocus-sport.club.tw/viewthread.php?tid=161837&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 ...

跟 米達大報告一下
車子電瓶是 38B19L (原廠電瓶)

由於電瓶太小
可以無法直接吃電瓶的電,怕沒電發動不了車子

所以吃電瓶的電就直接不考慮
才尋求外接電源的方式

网友:
如果能找到12v行動電源,就可以改成點煙座直接用,不過一般像超級電匠那種12v行動電源,上面不用改裝就已經有點煙器插座了

楼主:
那個太大顆了...
帶著那種到處跑,怕會爆

目前有看 12輸出那種
跟2.5吋 隋身硬碟一下

只是不知道輸出的安培夠不夠推動
輸出電壓  (OUT) 12V VDC  6500MAH

网友:
一定推的動,但那種用的時間多久就不能保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