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器的檢測方法:

楼主(2011-05-01):
.【液晶電視技術資料轉貼分享】.

電容器的檢測方法:

1、用萬用表電阻檔檢查電解電容器的好壞

  電解電容器的兩根引線有正、負之分,在檢查它的好壞時, 對耐壓較低的電解電容器(6V或 l0V),電阻檔應放在R×100或 R×1K檔,把紅表筆接電容器的負端,黑表筆接正端,這時萬用表指針將擺動,然後恢復到零位或零位附近。這樣的電解電容器是好的。電解電容器的容量越大,充電時間越長,指針擺動得也越慢。

  2、用萬用表判斷電解電容器的正、負引線

  一些耐壓較低的電解電容器,如果正、負引線標誌不清時, 可根據它的正接時漏電電流小(電阻值大),反接時漏電電流大的特性來判斷。具體方法是:用紅、黑表筆接觸電容器的兩引線,記住漏電電流(電阻值)的大小 (指針回擺並停下時所指示的阻值),然後把此電容器的正、負引線短接一下,將紅、黑表筆對調後再測漏電電流。以漏電流小的示值為標準進行判斷,與黑表筆接觸的那根引線是電解電容器的正端。這種方法對本身漏電流小的電解電容器,則比較難於區別其的極性。

  3、用萬用表檢查可變電容器

  可變電容有一組定片和一組動片。用萬用表電阻檔可檢查它動、定片之間有否碰片,用紅、黑表筆分別接動片和定片,旋轉軸柄,電錶指標不動,說明動、定片之間無短路(碰片)處;若指標擺動,說明電容器有短路的地方。

  4、用萬用表電阻檔粗略鑒別5000PF以上容量電容的好壞

  用萬用表電阻檔可大致鑒別5000PF以上電容器的好壞(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斷電容器內部是否被擊穿)。檢查時把電阻檔量程放在量程高檔值,兩表筆分別與電容器兩端接觸,這時指針快速的擺動一下然後復原,反向連接,擺動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後又復原。這樣的電容器是好的。 電容器的容量越大,測量時電錶指針擺動越大,指 針復原的時間也較長,我們可以根據電錶指標擺動的大小來比較兩個電容器容量的大小。

  二、電容器的檢測方法與經驗

  1固定電容器的檢測

  A檢測10pF以下的小電容

  因10pF以下的固定電容器容量太小,用萬用表進行測量,只能定性的檢查其是否有漏電,內部短路或擊穿現象。測量時,可選用萬用表R×10k擋,用兩表筆分別任意接電容的兩個引腳,阻值應為無窮大。若測出阻值(指標向右擺動)為零,則說明電容漏電損壞或內部擊穿。

B檢測10PF~001μF固定電容器是否有充電現象,進而判斷其好壞。萬用表選用R×1k擋。兩隻三極管的β值均為100以上,且穿透電流要小。可選用3DG6等型號矽三極管組成複合管。萬用表的紅和黑表筆分別與複合管的發射極e和集電極c相接。由於複合三極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測電容的充放電過程予以放大,使萬用表指標擺幅度加大,從而便於觀察。應注意的是:在測試操作時,特別是在測較小容量的電容時,要反復調換被測電容引腳接觸A、B兩點,才能明顯地看到萬用表指針的擺動。C對於001μF以上的固定電容,可用萬用表的R×10k擋直接測試電容器有無充電過程以及有無內部短路或漏電,並可根據指標向右擺動的幅度大小估計出電容器的容量。

  2電解電容器的檢測

  A因為電解電容的容量較一般固定電容大得多,所以,測量時,應針對不同容量選用合適的量程。根據經驗,一般情況下,1~47μF間的電容,可用R×1k擋測量,大於47μF的電容可用R×100擋測量。

  B將萬用表紅表筆接負極,黑表筆接正極,在剛接觸的瞬間,萬用表指針即向右偏轉較大偏度(對於同一電阻擋,容量越大,擺幅越大),接著逐漸向左回轉,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時的阻值便是電解電容的正向漏電阻,此值略大於反向漏電阻。實際使用經驗表明,電解電容的漏電阻一般應在幾百kΩ以上,否則,將不能正常工作。在測試中,若正向、反向均無充電的現象,即錶針不動,則說明容量消失或內部斷路;如果所測阻值很小或為零,說明電容漏電大或已擊穿損壞,不能再使用。

C對於正、負極標誌不明的電解電容器,可利用上述測量漏電阻的方法加以判別。即先任意測一下漏電阻,記住其大小,然後交換表筆再測出一個阻值。兩次測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筆接的是正極,紅表筆接的是負極。

D使用萬用表電阻擋,採用給電解電容進行正、反向充電的方法,根據指標向右擺動幅度的大小,可估測出電解電容的容量。

  3可變電容器的檢測

  A用手輕輕旋動轉軸,應感覺十分平滑,不應感覺有時松時緊甚至有卡滯現象。將載軸向前、後、上、下、左、右等各個方向推動時,轉軸不應有鬆動的現象。

B用一隻手旋動轉軸,另一隻手輕摸動片組的外緣,不應感覺有任何松脫現象。轉軸與動片之間接觸不良的可變電容器,是不能再繼續使用的。

C將萬用表置於R×10k擋,一隻手將兩個表筆分別接可變電容器的動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隻手將轉軸緩緩旋動幾個來回,萬用表指針都應在無窮大位置不動。在旋動轉軸的過程中,如果指標有時指向零,說明動片和定片之間存在短路點;如果碰到某一角度,萬用表讀數不為無窮大而是出現一定阻值,說明可變電容器動片與定片之間存在漏電現象。

网友:
不錯的資料 電容是電器殺手  搞定電容應該就可以修好不好東西

网友:
不要小看(電容)故障 會換的話可以修護6成機器喔

网友:
哥哥!!
感謝你喔!!

网友:
用指針式傳統電表,只能看到"電容"有無充放電而已,通常除非是這顆電容已經壞的很離譜
你才有可能看出指針擺動的差異

我目前多是用數位電容表直接測試,便宜又準確

网友:
數位3用電錶也是一樣嗎?

网友:
還可以這樣量測電容的好壞,真是太厲害了
謝謝分享阿

网友:
給6樓的按個"讚"

网友:
謝謝分享資料,感恩!

网友:
用電表也可以檢測電容,很棒的教學文章

网友(2011-06-24):
雖然是電子科畢業的
但三用電表怎麼用早就忘光了
感謝大大分享
讓我知道怎麼去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