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E175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01):
典型有電源無背光故障,客述為使用中突然冒煙畫面變黑再也開不起來了,
拆開一看為前一維修者所更換的高壓公板過熱燒壞了,
1.型號
2.故障高壓板及電源板1000UF/16V電容凸頂
3.A/D板(眾多VE175型號中的稀有板)
4-1.高壓公板過熱燒毀-->更新耐壓較高的高壓公板(這片可點亮22"四燈管而不

會過熱)測試過程按照原本定義接線,發現ON/OFF及ADJ控制線竟然接反,太誇張

了吧!!!維修者及使用者都沒發現,直到又掛了才被我發現,因為電源OFF後背光

還會亮著,害我測試時被高壓電電了一下馬上聞到BBQ的味道,因為總電源插頭

未拔掉,高壓板控制線一插上去就......滋......啊!!!!!!!!!!!!

所以還是要照規矩來安全至上啊。高壓公板各項功能控制線測試OK,底部黏上絕緣膠片加上束

帶固定,合照一張後組裝收工睡覺去了(晚上還要上夜班...累啊...)

4-2.電源板1000UF/16V電容凸頂-->更新1000UF/16V(SANYO)。

4-3.OSD控制按鍵不良更換X5。
5.完修測試1
6.完修測試2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軟的好,軟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完修......之前預到換高壓公板2天就過熱燒壞了給它加散熱片改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大大:請賜小弟幾個問題
故障的高壓板,是因沒改跳線(on/off、adj),才掛掉的。
高壓板不是都會附上保護用的塑膠膜,套上不是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大大:請賜小弟幾個問題

1.他有改跳線啊!只是改錯了,USER把電源OFF後以為螢幕真的關電了,其實只有指示燈及訊號關閉而已,但是背光燈卻永遠亮著(這面板沒訊號時暗暗的看不大出來背光有亮可能是NORMALLY BLACK型吧),長時間使用或是板子輸出功率較低才掛掉~猜的啦~~不過也夠本了-保固貼日期08.09.26-
2.我換這支底部有貼一層,安裝時再加一片塑膠片加強絕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把(on/off)、(adj)對調錯接了?
關於液晶的維修…
我都是在這裡上課的
去年此時,我連拆都不敢拆

网友:
恭喜完修,三隻鳥的這一型號有很多不一樣的高壓板
我家一台就是四燈大口的,也有看過是跟電源板二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