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iewSonic va703m-3 開機一半白屏一半正常

楼主(2011-05-01):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目前遇到一台三隻鳥 viewSonic va703m-3 開機一半白屏一半正常!
怎麼辦!還有救嗎?

開機畫面!

電路板!

請問我有檢查到屏線有些問題!這樣會影響嗎?

那是這樣這樣屏線哪裡有賣!

网友:
使用公板測試看看
不過此例通常是面板有異常(假如面板是innolux的就更有可能)

网友:
確實是面板故障的比率很高

网友:
如上所說拿一片測試看看吧!
應該是面板有問題...我試過一台有好過一下子結果還是又恢復一樣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