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白牌19吋背光不亮維修

楼主(2011-05-01):
1.背面的規格表
2.來張全圖
3.上電後按電源...背光完全無動作,連閃一下都沒有.表示高壓板無電源供應或是保險絲斷.測
   測量高壓板保險絲前端電源有11.93v(拍的不好,小數沒拍到)
4.測量高壓板後端只有1.463v(拍的不好,小數沒拍到),很明顥保險絲斷....
5.拆下高壓板後發現小強屍體(屍體己清除完),把燒焦地方清一清後打個阻值,沒有短路,換上保險絲,再上電開..
   高壓板的線圈發出高頻音,電流瞬間升到4.8A,然後自動跳保護,神奇的是保險絲沒有斷
6.拆下燒焦的那一方的二棵c5706測量
7.果然擊穿了...換上代用c5707
8.上電開機...ok了...熱機.....完修....
這個維修手法跟BENQ的通病很類似
修完記得把旁邊的腳都補焊才能撐的久~

网友:
凡弟越來越厲害了,連高壓版都把它修起來,已經不是換版達人,要改名q版達人了呵呵

楼主:
還差的遠勒....
這些都是小問題...
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

网友:
哇 ! 好精簡的用料, 只有AD版 跟小小一片 高壓版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簡單...
就照片上看的這些東西而己
外接12v變壓器...
我就跟客人說...
這台螢幕若面板不壞可以用一輩子...
零件代用性太大了...

网友:
這型面板要注意出現橫線條

之前修的一部synco 19(也算是白牌)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差的遠勒....
這些都是小問題...
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

那有~~~連西厔的通病都能bga,您太客氣了
強喔^^

网友:
ㄚ凡你那台電源供應器上面那台儀器,不會是示波器吧 ,連示波器也敗下去了,那可以準備修飛機了

楼主:
是示波器沒錯@@
前陣子敗的....
二手的...
正在練習如何使用中@@
修飛機...玩具飛機嗎

网友:
小動物也是電器殺手之一啊 而且每樣能鑽的都殺 =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清楚的步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示波器沒錯@@
前陣子敗的....
二手的...

阿凡!!
玩熟了再來教我怎麼玩,想多學一點
如果會操作,對維修是事半功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ㄟ!大仔!
他已標到美國太空總署100~102年份的總維修單喔!

网友:
吼,我都沒有仔細看,原來現在也是有波一族了,呵呵

网友:
挖勒ㄟ~~我點個+5....點2次變成+10分......暈~~~~~

狼大說到亮線....我剛剛修一台20吋的...
本來想說修好就賺到了...
居然給我亮紅線...拆開面板一看...
一群小生物....整個面板裡面都是....
而且...黑屏還可以看到白色微絲亮線...
可見這些小生物..破壞力..真強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順興大大真賞臉...
居然加我10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明年我得到外太空修電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剛起步而己..
先買台二手的玩玩..
還在摸索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哈!
恭喜!恭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主要是這片NORMAL BLACK面板亮線跟一般NORMAL WHITE的不太一樣,一般NORMAL WHITE的,只要有亮線就會一直出現在那,這片是要顯示到該區域才會有反應,而且是黑變白線,白變黑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但是看不到照片...是我的問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應該是大大電腦的問題喔
我在公司和在家看都正常捏..
檢查一下電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