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燈啟動電容

楼主(2011-05-01):
日光燈啟動電容可以使用這一種電容嗎?

网友:
這個是馬達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光燈啟動電容可以使用這一種電容嗎?

我們先了解一下......日光燈....有需要啟動電容嗎?

如果有電容....它是用來做什麼的?是啟動嗎?
我們先搞清楚這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是老舊燈具,為了降低虛功率才想裝的

聽音樂時混入日光燈的噪音
我家也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誤會我跟逃兵的意思了,日光燈起動器內的電容器用處是在減低日光燈要點亮時,起動器的接點所產生的火花。
也就是說這個電容器的用處只有這樣,其它的(包括你說的降低虛功率)是沒有效果的。

网友:
大大的意思是想仿照一般市面上所謂的(高功率日光燈具)嗎

网友:
有點雞同鴨講 !! 看一下這一篇 !!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64-1-1.html

應該就了解他要講的東西了 !!!

用來改善功因的 !!!

网友:
電容並接在線路上的確有改善功因效果,不過因為燈具溫度高,長時間使用要注意電容品質
另外並聯在點燈管上的則是雜訊抑制電容,用來減輕點燈管動作時的火花雜訊

网友:
其實,我說過N次了。在普通的家庭(非動力用電的用戶)是不用管功率因素的。
因為無效用電是台電吸收,你只用了"功率表"。
不要被台電給騙了,要你去多花錢裝一些有的沒有的,爽到他。

當然,如果你是要外銷的產品,自然是要加上,聽說.....歐規中有加入你必須要有用這個調整才能進入他們的巿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說裝了電容,降低了虛功率,以至於裝了電容還可以省電
但在普通的家庭,"無效用電是由台電吸收"

所以要環保就要裝電容嗎?

另外這是在 01 找到的文章
[節能分享]日光燈具省電改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呀 !!
看有沒有省電和節能減碳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呀 !!

如果你是以世界觀來看。是有那麼一點。不過還不如換個T5的燈具比較實在。
不過,我們話又說回來。
T5 的燈具,它是整成直流後再震成高頻去點燈。
光在這個整成直流就用掉了"電容"了。
而它也是目前最容易壞的部份。
您看過有人在修燈具的嗎?(這邊這些阻礙經濟發展的除外)
如果沒有的話,那是不是它的壽命就約為電容的壽命?
人家只用個電感當安定器可以用個幾十年。那這個新產品可以用幾年?
是不是相對的製造了更多的垃圾?而且是更難以處理的垃圾,(因為它被分散在各地,回收困難。)不像台電集中處理問題的容易。

所以說勒,有一好就沒有二好,沒有絕對的好處。
不要聽到別人怎麼說,我們就立刻怎麼做。
把聽到、看到的經過大腦想一想,會發現很多的矛盾。
當你發現這些矛盾都指向把錢集中放到誰的口袋時.......你就開悟.......得道成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以世界觀來看。是有那麼一點。不過還不如換個T5的燈具比較實在。
不過,我們話又說回來。
T5 的 ...

逃兵大的意思是以其他角度去思考問題!
事實上有太多例子可循的.
就以電子電器產品來說吧!
以前的電子電器產品超耐用,雖然組件當中有些屬高污染物質!
而現今的產品呢?雖然講究環保.以節能減碳為述求,實際上呢?製造更多廢棄物吧!

就版大想法來說,提升功率不是問題,而且現今日光燈具以此為準!但是故障率卻不減反增.個人戶節能加碳(廢棄物),工廠為了市場供需而增產,原因是故障率提升(這算是變相促進消費與經濟發展嗎?)

記得粗工曾經有提到過,粗工家裡的傳統日光燈很少故障(連日光燈管這種算是消耗品的東西都很少燒掉),一支燈管用了近十年,燈具就不用說了,用到生鏽了還在用!這不知道粗工個人已經為世界節了多少能,減了多少碳了,可是這問題依然存在,還日益嚴重,因為禍根沒拔除n_049|
口號人人會喊,有魄力執行,有勇氣壯士斷腕的在現今時代卻沒出頭n_028|

网友(2011-07-14):
想不到一只電容器引發那麼大的回應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對呀!!

當初沒想到一個電容可以延伸到,實功率與虛功率

网友:
你要幾uF的??我這兒很多拆下的,非全新但功能正常,可以給你幾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謝謝那麼的熱心你n_116|

電容後來有去光華買,所以目前用不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喔呵,你也在台北!
我記得光華一顆5uF 8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對呀~~~

這一類的電容都很貴!

我住三重

网友:
高壓,又是無極性的都很貴的.....
我在景美文山.

网友:
回复 网友F:

粗工大&逃兵大:
    兩位都算是"環保尖兵" 兩位不就是"出頭"!! 我就是一開始為了"省電",把家裡40W的燈管都加上"電容",後來發現 電子安定器在 電壓比較低的情形下,可以解決電感安定器點不亮燈管的問題,也就是說 燈管壽命延長了一些時間,後來才發現 省電燈泡的電路可以使用在 T8 & T5上面,也開始修起 省電燈泡來.... 其實"經濟"它的背後有太多的"陰謀" "利益糾葛",歐盟的要求環保需求,也算是一種"輸入貿易障礙" 更是 已開發國家的"保護",鎖定的規則哪一條不是在保護"人工昂貴"的自己, 還有促進自己的狹隘經濟成長, 國愛流行一個漫畫短片"東西的故事",就說明了 為何要不斷生產 "新東西"的理由,大公司為了成長像是踩高翹一樣,不停的前進,因為不前進就會"倒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這個回覆~~我非常認同你的觀點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試試看如果不加電容,電流的變化...我試過了,電流升到很高,之前做PL13W安定器發現。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加電容,電流會上升 30% ~ 40% 左右

网友:
沒錯...所以我覺得可能跟共振有關係...
如果在插頭上加上一個電容,能與家裡的電器''共振'',那麼就能省很多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