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IBM X32 開機一段時間自動關機(非CPU過熱)

楼主(2011-05-01):
小弟同學有台IBM X32筆電,運作一段時間後會自動關機,經測試非過熱問題,因為關機時間不定時,如果自動關機後,再下圖紅框區域會有像繼電器那種ㄉㄉㄉ的聲音,等聲音消失後,電腦又能開機,目前發現下圖藍色區域兩顆元件溫度開機後急速上升,用吹風機加熱那兩顆元件就馬上斷電,想請教各位大大,是那兩顆元件有問題嗎? 那又是哪種電子零件,小弟非電子科,所以比較分不懂元件。  請各位大大給各方向與指導 感恩

网友:
那是電感
但我覺得問題不在那裡
你先看看板子有沒有空焊

网友:
我只知道X31坦電容有問題~~是通病~
X32不知道一不一樣~

网友:
參考一下Mobile01 上面"X31 X32 不開機! 換電容?! 先看完這篇再動手"

不知道有無幫助~

楼主:
目前有發現斷電後有電壓下降,在找零件替換中,有新發現會上來回報給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