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馬達驅動器 接線請教

楼主(2011-05-01):
如附件的 13-35 頁

CN-1A 接頭 ,哪一個線號是  啟動信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CN-1A 應該是Enconder ,
不是應該要先 CN-1B Servo-On 先 Ready 後才可控制

對了, 有關於 Servo Amplifier 可以到士林電機那邊看. 三菱現在的官網裡面的Servo Amplifier 大多更新為多軸控制了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 ... dno=224&selno=7

网友:
這是絕對位置定位系統,要注意encoder與機械單元的對位,切斷encoder的電源後要進行重新歸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眼濁了! 頁面調太大,只看到CN1A ,所以,是從 PLC-Y0 輸出給伺服器的5號(SON) 當開始信號,然後伺服器 Ready 完成,馬達運轉開始,最後結束定位置檢查-復歸

那再問一下: PLC-X6 也有一個 Servo-on ,作輸入 這個信號是知會 plc 說:伺服器有作動嗎?還是另有它用

网友:
應該是外部命令開關,啟動伺服馬達
其他開關還有警報復歸(Alarm reset)、緊急停止(Emergency stop)、+/-慢進(JOG +/-)、定位開始(Position start)、定位停止(Position stop)、原點復歸開始(Home position return start)、1PG錯誤復歸(1PG error reset),三個指示燈指示伺服異常警告(Servo alarm)、絕對型編碼通訊錯誤(ABS communication error)、絕對型編碼檢查碼錯誤(ABS checksum error)

FX2(N)-1PG是定位模組,用來搭配PLC控制步進/伺服馬達使用,
http://www.me.sju.edu.tw/PA/plan ... %AA%AA%E6%98%8E.pdf

楼主:
感謝指導,搞這信號是要做製程材料損耗統計,把這信號跟另幾種信號整合,統計成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