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CMV 946A開機白屏

楼主(2011-05-01):
此台開機就白屏
,先測ad板,當移掉輸入訊號時轉為橘燈,訊號輸入後變綠燈,判斷ad板應該正常,先量了上面3顆容易出問題的穩壓ic ,電壓似乎都正常

石英晶體已用替換法換過..再量送往T-com的5V也有到位..(應該拉,我不確定= =!)
個人感覺問題在tcom,請教大大們給小弟一些方向,參考了許多舊文,得知還要查一些vcom、 vgl、 vgh之類的電壓,那它正常電壓該多少?請不吝指教n_059|

网友:
可以看一下t-com那裡保險絲有沒有開路了~開路換掉正常來說~他就活過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發問之前,小弟已先行將tcom上所有標為"0"電阻式保險絲全量過,皆沒斷開

网友:
測量看看VDD、VGH、VGL、VCOM等電壓是否都有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發問之前,小弟已先行將tcom上所有標為"0"電阻式保險絲全量過,皆沒斷開 ...

這棵電阻式保險絲的輸出輸入都不可能為0v喔,跑一下線路看前端是否有斷路

网友:
記得VGH1正常亮燈是應該有20幾V的電壓,我覺得下方那顆電源管理IC MAX8710最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台已經退修,因為阿拍此ic一顆200元未含運@@~
不符成本效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台已經退修,因為阿拍此ic一顆200元未含運@@~

個人一點小建議~~~~
不管成功失敗都是一個經驗,經驗是無價的,如果是我我會買ic回來修看看,失敗也無妨,就算這次成功不符成本效益,下次你會多客人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這個道理我懂,可是在內心交戰後還是敵不過小朋反離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