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真正的PFC扼流圈暴力拆解

楼主(2011-05-01):
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20608&page=1

网友A:
好個暴力美學,能否可以講講這個東東是做什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個暴力美學,能否可以講講這個東東是做什用的?

PFC变压器/扼流圈

扼流圈都是電感線圈。
電感線圈有抑制電流變化的特性,電感越大這個效應越明顯。
這個效應對電流的阻礙作用感抗,感抗的大小和電感的工作頻率和它本身電感的大小有關。
在老式甲類音頻功率放大器中的低頻扼流圈,其作用就是“通直流,阻交流”。
但是這個理想情況是無法滿足的,只能近似於“通直流,阻交流”。
只要滿足放大器的需要,稍微損耗一小部分交流成分也是允許的。
在這裏扼流圈的感抗要大些。
其實“通直流,阻交流”和“通低頻阻高頻”的說法是針對應用場合來說的。
但宗旨都是調整電感的電感量

扼流圈是匝數較大、或者說電感較大的線圈,一般都帶有鐵芯。
在能有交變電流時,在線圈中產生阻礙電流變化的感應電流,
使其中的通過的電流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程度,因此才叫扼流圈。
其工作原理是法拉弟電磁感應定律。其感抗等於2排乘以Lf。
其中L為電感,f為電流的頻率。

網路上查得…參考看看囉!

网友:
確實是很暴力
其實拆這類型的東西
有更輕鬆的方法拆解的
唯一不懂的是
為何要拆解這個"邱客"
如果是要裡面的漆包線
拆解主變壓器應該會比較輕鬆

网友:
裡面那一片片的是不是就是矽鋼片啊?
這個大線圈結構看起來好像是大家所講的EI型....
I橫躺在上部 E逆時鐘轉90度擺在下部再用線圈將中間那根包起來這樣....

网友:
這種變壓器或扼流圈的鐵片與線圈都是用俗稱凡立水的絕緣油泡過,都黏在一起很難拆開,用暴力的拆法那些 E I 鐵片都不能再用了有點可惜!

以前也自己修過進口設備上特殊的變壓器,即使知道規格請變壓器廠重繞一顆特性規格也比不上原裝的因為是鐵芯材質不同的因素,只好請人或自己拆開修理。

最初問修變壓器的人要如何拆開怎麼問都不說,只說他們有專用的設備能夠拆開,後來去台南灣里廢五金區尋寶看到工人拆變壓器取銅線才恍然大悟。

原來就是加熱,加熱超過一百多度後凡立水就會慢慢軟化,軟化後就很容易一片片抽出鐵片來了。

試試看,用熱風槍或烤箱甚至瓦斯爐再拆一顆來看看!

网友:
拆這個偶阿母是專家
主要是為了回收裡面的銅線
鐵片有時拆成E,I或F,L形
工具跟樓主一樣

网友:
我實在不是很瞭解你拆開這個的目地為何 ???

或許你想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懸機 !!

我小時候是為了取線圈 , 製成電磁鐵有拆過這個 !!

當時拆的是日光燈座裡面附的 , 跟這個結構差不多 !!

他們都使用柏油將整個封死 !! 要花半天時間才能拆出來哦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就是蠻無聊了...
想說拆拆看...

网友:
我是沒有拆過這個,很配服大大的學習心

网友(2011-05-31):
就當鍛鍊身體吧...別受傷就好

网友(2011-07-11):
不錯的圖文喔

不過膠很多拆得很累吧

辛苦你了

网友:
小弟有拆過變壓器,分享一下方法~
先把外面的膠帶拆掉,再用烤箱200度烤45分鐘,
再拿小一字慢慢推~把鐵心分開~

网友(2011-08-14):
覺得 妳時間比我多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了解 打太快了

网友:
太暴力了~套句對岸的說:「大哥~您真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