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6維修

楼主(2011-05-02):
這個主題小弟發表過1次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1916
前天突然同事又抱來,症狀為有水平暗帶向下移動(相片因為快門太慢,只看的到畫面偏暗)
小弟嚇了一跳,難道小弟手路這麼差嗎,才1年又回來了,原來是同型機業主有2台,用途也一樣

拆開後2X1000U/25V,2X220U/25V都彭龜了(紅圈),
換上同規格電容後開機正常,試機1HR無異狀交件
連2台都一樣症狀原因,是這個機型通病嗎

网友A:
恭喜完修,好像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好像軟的.

小弟到目前為止修過10多台LCD,7成換電容就完修了,3臺換保險絲,1臺燈管斷線接回,只有1台因為被雷打壞缺零件退修,真的是會換電容就能撩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只是這機型通病而已,是所有用奇美系統螢幕的通病(奇美自家、優派、宏通、ACER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軟的好,軟的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感謝 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 遇到軟的 感謝分享

网友(2011-06-01):
恭喜完修,  這些都電源板好像都是 台逹做的.
都可以互通,當然故障點也 相同.

网友:
政府機關好像都用這款的樣子!!
我這邊有數百台  @@
一樣的型號喔!!

感覺他的扇熱片好像比較薄!!

网友C:
唉!我碰到一台硬的(al1916w),開機就白屏(power led綠燈),暗一下(橘燈)又白屏(綠燈),再暗下來(橘燈),控制板與大大不同(單屏線的)且p+i,ad,t-com外觀皆無異狀,ad 3.3v 1.8v穩壓正常,t-com vcc 5v(4.8v)應算正常!!不知那掛了!!是aat1186掛了嗎!!有誰能賜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我碰到一台硬的(al1916w),開機就白屏(power led綠燈),暗一下(橘燈)又白屏(綠燈),再暗下來(橘燈),控制板 ...

我剛好也遇到一台 雖說行號是 AL1916  AS.
目前是完修測試中,試幾小時後沒掛就是OK.
下列是我PO 的連結,不知道和你的是否相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03-1-1.html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謝謝sunland大大協助,但是跟大大的板子也不同耶!!,機子剛到手一開....直接白給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謝謝sunland大大協助,但是跟大大的板子也不同耶!!,機子剛到手一開....直接白給你看!! ...

會不會 你的 AD板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粉不幸的!!今日買一塊一樣的ad板!!換上去一樣!!!直接白給你看!! ...無疑的t-com掛了...最大原兇!!....aat1168電源ic,誰能割愛或賣我呢!!感恩ㄛ!!

网友:
這台我也修過幾台~換電容也沒好!!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