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伺服器主機板的料號

楼主(2011-05-02):
發現有些客人要買伺服器主機版之前,都會要求某一種料號,
同一種機種的伺服器,主機板就有好幾種料號,
明明是同一種機種的伺服器,為什麼主機板會有好幾種料號,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內建裝置有無或等級上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建裝置有無或等級上的差異

應該一樣的,外觀看起來都一樣,是同一種機種的主機板,
還有硬碟也是有分好幾種料號,而且有些還一定要買原廠的硬碟,
搞不清楚= =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一樣的,外觀看起來都一樣,是同一種機種的主機板,
還有硬碟也是有分好幾種料號,而且有些還一定要 ...

狼大說的對 內建裝置有無或等級上的差異
還有電路,ic或raid卡的差異
硬碟 做raid 最好用同一料號的,

有些還一定要買原廠的硬碟 因為要hot swap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