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12V過高會火災嗎

楼主(2011-05-02):
最近小弟維修某台液晶螢幕
高壓板故障遂以公板代用
雖然完修也燒機兩個小時
但是一直有點擔心的是
VCC高達13.94
不知道會不會沒多久就又回來
還是會發生火災

网友:
如果是電路板上標示的12V,有時輸出不一定會是12V

网友:
有負載還是沒負載的狀態..
有負載的話 是有點高
發生火災應該不至於
保險絲應該會先燒

楼主:
抱歉我沒說清楚
是電源板應該輸出12V的地方未上負載
量測到13.94伏
上了高壓板跟燈管後沒有量耶
有點偷懶
明天再來拆開量量看

网友:
上負載後應該就會降到接近1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