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T60H量測交流頻率的問題

楼主(2011-05-02):
我用UT60H和CHY 38電錶量測同一個插座的交流頻率,發現同一迴路的省電燈泡打開UT60H數值會亂跳,而CHY 38則只有開關的那一剎那會跳動,之後就回復到60Hz,不知道我該相信哪個電錶呢?
錄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kxIUl0dpz8

另外我發現UT60H量測電壓或電阻時若電路有些雜訊,它會自己不斷自動換檔,數值無法穩定下來,用比較低階一點的電錶反而正常量測,不知道你們有無遇到同樣問題?

网友:
有時是電錶太敏感導致的

网友:
這就是MADE IN TAIWAN 跟MADE IN CHINA的差別.
中國的經濟奇蹟是以賺錢為目的.....
以電子業來講.多功能.多用途.多範圍.多敏感.多花俏.多無聊.....5合1(爛)..50合1(遜)..500合1(差)...5000合1(還好)的測試工具.....只要你肯買...........哈哈哈.他就是賺到了....數據正確那是另外選項拉.....

网友:
.....這電表有問題了吧.....
不過狼大說的也不無道理喔...
有可能是比較敏感...檢測到其他的混合頻率
拿去測試各種晶體頻率就可以知道是不是電表有問題了